带位置控制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2008-11-20):
请问一下,市面上有没有带位置控制功能的变频器,可以象伺服那样使用脉冲进行位置控制,这样的产器感觉在一些大功率要求响应速度不是很快并且需要位置控制的场合很有竟争力.

网友A:
高端的变频器,比如AB的PF700S,都因该可以。

网友B:
变频器+PG卡+编码器+电机一套配下来比交流伺服还贵呢。几千瓦的交流伺服5000-10000元。

楼主:
说得也有道理,优其那个PG卡超贵,不过如果功率有十几KW,应该就有优势了

网友C:
起码5.5kw以上,而且伺服的动态响应和定位精度都比变频高。

网友D:
造纸机上面那些大电机不知道啥原理,好象就普通电机带编码器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已经是现实的了,V&T蓝海华腾变频器就可以通过内部发脉冲进行位置控制,电气精度可达一个丝,V&T的背景是艾默生的研发技术团队出来做的一款变频器.

位置控制的应用有定长剪切,圆盘的定位替代分割器等,尤其在有些地方替代大功率伺服非常有优势.QQ:393051515欢迎交流的,寻找更多的同仁.

网友E:
位置控制的配置:V&T+PG卡+编码器+上海富田伺服电机 此配置经济实惠,值得和进口伺服一搏呵!

网友F:
“电气精度可达一个丝”?,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懂技术的销售在瞎忽悠

网友A:
确切地说,是销售在瞎忽悠不懂技术的

楼主:
他忽悠他的,我们搞我们的,管他的

网友G:
我觉得符合这样条件的变频器很多啊,很多国外的变频都可以,国内的近两年也出来很多,比较典型的比如爱默生,台达等等

网友H:
是啊!ABB这一两年才正式推自己的伺服产品,不过早就有人说在用ABB的“伺服”了,其实那就是ABB的某些变频器,不过加上PG卡后性能确实不错,堪比伺服。

楼主:
波恩指的是ACS800吗? ABB的传动产品确实十分牛B

网友E:
V&T+PG卡+同步控制器+上海富田伺服电机+编码器    此配置替代安川伺服的实际应用案例不一而举,精度可达10个丝.

至于定位控制的精度确实有待和技术部确认,正是和各位技术高手的交流才有不断满足市场的新型产品问世,被大家接受,改变旧有观念,技术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网友F:
楼上的兄弟,在没有说明负载及机械结构/参数、运动轨迹要求的情况下,所谓的“控制精度”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先搞搞清楚再来忽悠吧

网友E:
上述应用横切机电脑控制系统:配置AC 伺服马达控制,编码器反馈信号,利用高精度控制器控制切刀与送纸马达 的位置关系。

文化纸切纸做到300 米/分钟,300 刀/分钟,切纸精度可达±0.5mm。

信不信由你,没工夫去忽悠谁.

网友I:
零懿 你好!

你有上述应用横切机电脑控制系统的资料吗?我想学学!谢谢!QQ已经加你了!

网友F:
先是“电气精度可达一个丝”,然后是“精度可达10个丝”,再举个案例出来就变成“切纸精度可达±0.5mm(50个丝)”了,比变脸都快!

网友J:
就是好學:  你好

有關你需要的橫切機電腦系統資料我們有.發個E-MAIL 給我我傳給你 .我的資料如下  rema.power@msa.hinet.net    sales-manage@rema-power.com

  www.rema-power.com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说得也有道理,优其那个PG卡超贵,不过如果功率有十几KW,应该就有优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PG卡+编码器+电机一套配下来比交流伺服还贵呢。几千瓦的交流伺服5000-10000元。

楼主(2009-06-25):
试了一下台达的VE系列7.5KW,感觉还行,变频电机使用1024的编码器,也就是单圈分辩率为4096,可以看到在正负1个脉冲间变化,也一样可以象脉冲口伺服那样发脉冲进行位置控制,在一些要求进行点位的大功率控制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零速特性怎么样?

网友M:
发脉冲控制精度可以达到一个丝?变频对于脉冲信号的干扰是如何考虑的?这种控制方式恐怕10个丝在实际使用当中也是难以实现的。

变频是调速用的,反馈信号走的是增量脉冲,变频对于脉冲的干扰因速度环的差分计算而不明显,但定位要脉冲累加计算,变频的干扰也是累加的,而如要精确定位,反馈和控制信号就要用Canopen信号,并用Canopen的绝对值编码器(精确、快速且抗变频干扰),这是速度位置双闭环控制,注意一下近期施耐德、KEB 等控制器都加上了Canopen口,就可以知道了。这种定位一般用于大型电机和大行走距离,尤其是同步控制,小电机不划算。

楼主:
回波恩,空载时用手直接转电机的轴放开后可以马上回零

网友H:
说明2点:

1.功能上可实现定位控制;

2.定位刚度偏软,在展会上见过的异步伺服,零速下基本拧不动电机轴。

楼主:
没错刚性偏软,没过也没怎么去调整,ASR使用默认值,另外您说的异步伺服功率是多大的

网友H:
北京至少有3家做异步伺服的,凯奇数控,超同步,时光科技,功率可能从几KW~几十KW,据说功率小了,相比于永磁伺服没有成本优势。

楼主:
确实异步伺服小功率没有成本优势,可能还跟异步伺服的产量太小也有关系,而且永磁同步伺服在性能上有绝对优势,另外您说的零速基本拧不动是什么牌子的?不知道台湾正频的异步伺服驱动器的性能如何?有用过的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N:
丹佛斯变频器FC300系列的+PG卡+同步卡,可实施这些功能,基本上4KW以上就比伺服有优势了.

网友H:
没错!永磁伺服的出力体积比和动态性能好于异步伺服,也算是性能上的显著优势了!

展会上实际拧过超同步的轴。

正频的异步伺服没接触过,只是在去年10月份的北京机床展上经一位台湾的业内朋友介绍与正频老板交换过名片,不过人家毕竟是老板。另外,论坛上正频的朋友曾经也很活跃。

楼主:
我只是听说正频在十年前就有异步伺服了,而且正频的异步伺服还有轮切专用型等,如果性能做得好的话应该很有竟争力,不过这家公司内部结构好象有点问题,十年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将技术优势转化成市场优势

网友H:
记得正频的朋友在论坛上讨论的好像就是轮切话题。

网友O:
前段时间有案子,要求同步控制,是压印设备上面的,就是上面有个旋转轴,下面有个来回移动轴,要求旋转轴的线速度和下面来回移动轴同步在15个丝以内。我用伺服电机加减速机+控制器的方案。这个负载比较大,需要上千瓦的电机,价格比较贵。在这里看有人说用变频器做同步控制,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P:
"电气精度可达一个丝"

怎么算出来的?电机是旋转电机,只会有旋转角度的概念,哪里来的一个丝的长度概念?

网友Q:
有,三菱的有。。。。。。。。。。。。

网友R:
可以用KEB的,同步,定位都没问题,驱动异步和永磁同步电机的都有。

网友E:
 uia-china 你好:

我公司专用变频器做同步控制,特别是大功率很有价格优势,欢迎交流。QQ:393051515

网友D:
就吹嘛,国产的伺服都那德性,不会变频器超越了国产伺服吧

网友C:
点到点定位这些变频器是可以的,就是小功率没有优势。

网友S:
目前我家的异步伺服可以做到160KW,异步伺服的价格优势体现在3.7KW以上。在成本上,如果想用进口变频+PG卡坐位置控制,异步伺服的不管是在性能还是在成本上的优势都很明显,可以做个比较,55KW的ABB变频+PG卡+变频电机+编码器,大家可以算算是多少钱!另外变频电机的编码器有可能你要外置,这样你需要自己安装!!!!!并且,我司的产品室一家的,不管事驱动器,还是异步伺服,服务都是我公司一家来做,不需要变频那样需要第三方服务,给厂家带来不变!!另外,我家做异步伺服有10来年了,沈阳机床集团都在用我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