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CPU不运行,RUN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11-20):
总机送不上电,检查发现OMRON PLC的CPU不运行,输入模块和电源模块显示正常。触摸屏显示不正常,有乱码。且变频器报通讯故障。CPU断电再上电还是不运行。

初步认为CPU坏,换一个CPU,重新下载程序,后运行正常。

但后来高手把“坏了的CPU”再换上去居然就运行正常了。请问是什么样的原因?

网友A:
中间只是做多一点事,骗骗一些不懂得玩的人,要不然很快就帮你搞好了,收你那么的钱你就可惜了,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事不能让你知道,这那是什么高手,其实一开始不用换就可以运行了。这就是手段,同时也让你觉得他很历害。

网友B:
操作模式需要用编程设备设定的

网友C:
自己看看软件的设置 不懂也不怪人家赚钱 技术吗? 呵呵!

网友D:
有的PLC是有STOP与RUN拔码开关的。你用时可能是拔码在STOP位,高手将其拔到了RUN位当然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D:
拔码在STOP位时,是不能通过断电上电来启动运行的。

网友E:
omron的PLC没有RUN/STOP开关的

网友D:
记好像CPM2A的PLC有RUN/STOP开关

网友F:
 在omron的编程软件cx-p把设置栏设为RUN后在下载到PLC内就可以了!

大叔!有事联系:chintangqing@263.net

网友G:
这种事听同事说也有,确有这样的高手,

网友H:
哪个系列的OMRON PLC ?

设置的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I(2009-02-16):
CMP2A那个是运行开关么?我记得好象是管通讯什么的

网友J:
有的PLC是有STOP与RUN拔码开关的。你用时可能是拔码在STOP位,高手将其拔到了RUN位当然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