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UC3844开关电源

楼主(2008-11-20):
本人有一个鲍米乐变频器开关电源坏了,开关电源是用UC3844的集成块。启动电源正常,但是场效应管和变压器发热很厉害,集成块第一段电压很高有7V,二端没有电压,其它的都正常。请哪位高手指点,本人非常感激。

网友A:
用UC3844的集成块的开关电源属于它激式开关电源,场效应管和变压器发热很厉害,说明场效应管有过流现象。原因有:1,负载电路短路,从而引起场效应管过流损坏,一般会同时连带损坏激励集成UC3844.    2,稳压电路故障。

网友B:
检查 UC3844周边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 UC3844周边的小贴片电容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傍边的电容小贴片都检查完了,都正常,而且我还有一个正常的,每个电容都比较过了,就是没有变压器换,我还是有点怀疑变压器。你们还有其他好办法吗,请多多指点我非常感谢。

网友D(2009-01-10):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有一台是这样故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傍边的电容小贴片都检查完了,都正常,而且我还有一个正常的,每个电容都比较过了,就是没有变压器换,我还是有点怀疑变压器。你们还有其他好办法吗,请多多指点我非常感谢。

看看负载部分是不是过流现象

网友F:
看看负载部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UC3844的集成块的开关电源属于它激式开关电源,场效应管和变压器发热很厉害,说明场效应管有过流现象。原因有:1,负载电路短路,从而引起场效应管过流损坏,一般会同时连带损坏激励集成UC3844.    2,稳压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