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WINCC的 问题

楼主(2008-11-20):
有一个显示灯,要满足A=1且B=0时才亮否这不亮。请问这个表达式怎么写或者怎样设置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用动态对话框  在表达式里填 (A×1)+(b)  数据类型改为模拟量    在右面的框里添加数值范围  把你算好的数值添加成你要的颜色就可以了 其他数值改为不亮的颜色

网友B:
(A==1)&&(B==0),就这么 简单!

网友C:
a&!b就这么 简单!

网友D:
(A==1)&&(B==0),楼主这积分也太好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