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940故障

楼主(2008-11-20):
在PLC STOP的状态下写了一次人机的界面程序,在人机上按了几下触摸键之后,人机再也无法通迅了,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看看人机界面与PLC的通讯设置

网友B:
估计通讯参数改变了。。。

楼主:
不是人机与PLC无法通迅,是人机与电及无法通迅,与PLC通迅正常

楼主:
人机与电脑通迅不正常,与可编程通迅正常.

上电时按左上角进入画面,可提示有密码,不知道跟读人机程序的那个密码是不是一样

网友C:
是三菱F940吧?

把电源关一下重启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