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用STEP7中的FC105和106怎么是空的啊??

楼主(2008-11-20):
我调用STEP7中的FC105和106怎么是空的啊??

网友A:
直接打开当然是空的,在ob1里面调用啊

还要注意是标准库里面调用才行

楼主:
就是在DB1里调用的 啊???

在OB1里面点“库”,打不开呀??

网友B:
好象即使调用了也打不开的呵,本来就是保密的.

网友C:
系统提供的功能块,是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