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西门子420系列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我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是不是将PLC的模拟量输出点V0接3,M0接4就可以了,变频器参数有哪些要求?是不是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点只能接收0~10V的电压?不能接受0~20MA的电流?

网友A:
两个两个都可以,看你怎么设定了。

网友B:
看你怎么设置变频器的参数了

网友C:
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点只能接收0~10V的电压?不能接受0~20MA的电流?

如是0-20ma,需要并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

p700=2

p1000=2

网友D:
可以接受0---10v    0---20ma信号,不需要并什么电阻的

io板的拨码开关拨一下就可以了 ,具体看说明书。

对模拟输入还是可以编程的 ,如你需要接受2---10v,4---20ma 都可以

网友C:
420有0-20ma输入端子吗?

网友E:
420的功能好像没有那么强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