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电机多段速运动,中间连续升频和逐渐降频,怎样确定最后的终止降频点?

楼主(2008-11-20):
请教步进电机多段速运动,中间连续升频和逐渐降频,怎样确定最后的终止降频点?如果用统计总步数的方法则计数器可能要很长.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没看明白问题。你要确定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A:
最简单的来个等腰梯形,你以为有多少步呢,一般的16位就有65536个脉冲了,再不成来个双字32位,如果是带丝杠的话估计还没这么长的丝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