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类别AC-1,AC-3,AC-4

楼主(2008-11-20):
在接触器的使用中,都有使用类别的说明,比如AC-1  电流***,AC-3 电流***,AC-4 电流**。但是在实际的使用中,如果AC-1  50A的接触器,用在了AC-6b中(电容组通断,接触器并联有充电电阻,充电电流<20A,充电电压达到电容额定电压85%以上时接触器吸合),工作时电流能到多大?如果用在直流中,三相主触头并联使用,电流又有多大?

楼主:
现在的接触器大部分只标注了AC-1,AC-3,AC-4这几个类别中的电流,而且时交流的,在直流中的应用没有标注

楼主:
没人知道么?怎么这么难呀

楼主:
zenme hai mei ren hui da ya

网友A:
使用类别代号 适用典型负载举例 典型设备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性负载 电阻炉,加热器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起重机,压缩机,提升机等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风机,泵等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电动机 风机,泵,机床等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高压气体放电灯如汞灯、卤素灯等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白炽灯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电焊机
  AC-6b 电容器的通断 电容器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微波炉、烘手机等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电冰箱、洗衣机等电源通断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AC-8b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类别代号 适用典型负载举例 典型设备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性负载 电阻炉,加热器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起重机,压缩机,提升机等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分断 风机,泵等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启动、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电动机 风机,泵,机床等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高压气体放电灯如汞灯、卤素灯等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白炽灯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电焊机
  AC-6b 电容器的通断 电容器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微波炉、烘手机等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电冰箱、洗衣机等电源通断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AC-8b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的电动机 压缩机

网友C:
有那位高人说说,为什么要分类,如果错用,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D:
一一说太多,举例:同样额定电流的负载

AC1接通时通1倍电流,AC3接通6倍(起到),AC6B接通几十倍的电流(涌流),对接触器的要求当然不一样

网友E(2022-06-17):
对的不同负载的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不同,设备大部分时间工作在额定电流,又要考虑启动电流满足要求,所以综合起来考虑,设计不同的负载类别的接触器,按照需求选用。

网友E:
由接触器的手册可以看到,相同型号的接触器,AC-1到AC-4均可使用,只是工作电流由20A降至1.5A。

AC-3电寿命是100万次,AC-4电寿命是20万次,差别比较大。正常使用时,相同接触器,AC-4负载能够使用20万次,常规使用也不会出现问题,频繁使用,容易较早达到使用寿命,所以考虑选择合适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