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应用热电偶的一个久未解决问题

楼主(2008-11-20):
板卡采集热电偶传回来的微弱信号,由于采集点位于真空舱内,(铜康铜)贴壁式热电偶补偿线需要穿过一个真空转接头,然后进行冷端补偿,又经过50m双绞电缆传输到采集板卡,进行放大采集。传输过程中,屏蔽双绞电缆单端接地,接地点位于热电偶端。
问题是,采集到的热电偶数据出现不定期输出饱和现象(就是采集温度显示在最大值不动了),出现情况时,将进入板卡的电缆断开,用万用表测一下,然后插回去,又可以正常采集了。热电偶饱和速度比较慢。
一开始分析,真空舱内出现真空放电,然后给电缆的寄生电容充电,随着放电次数增多,电荷累计到一定程度使得热电偶输出电位增大。问题是热电偶端阻抗较小,如果出现电容充电,完全可以提供放电通路,而不会出现饱和现象。而且,电缆两端怎么会出现这个电容?

另一个怀疑就是热电偶信号在传输到板卡前,传输电缆经过多次转接(真空法兰转接、冷端补偿转接、补偿线到屏蔽电缆转接),屏蔽不完整,但也不会出现这种饱和问题,一直不得其解!!

到底是为什么????
有什么解决办法?(在不改变主要的构造前提下,因特殊情况)

请各位专家分析一下!

网友A:
50m双绞电缆换成热电偶补偿线 , 冷端补偿在采集板卡处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双绞电缆换成热电偶补偿线 , 冷端补偿在采集板卡处实现

支持一楼的说法,换补偿导线

网友C:
对啊,热电偶是需要补偿导线的,先换一下线再说。

楼主:
热电偶直到冷端补偿一直用的是补偿线,出了冷端以后才转接的双绞电缆,为了克服长线传输的干扰才这样干的,考虑到现场电磁环境比较差。

楼主:
根据中间导体定律,接入双绞线不会影响测温结果,只要在接入点保持两个接点的温度一致。

网友D:
向大家学习,同时也提供一种方案,就是用热电偶采集模块,热偶信号微弱,不宜拉长距离测量。QQ39676507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0m双绞电缆换成热电偶补偿线 , 冷端补偿在采集板卡处实现

y说的对

网友F:
换补偿导线就可以了《试试

网友G:
我们这的   热电偶都用补偿导线

网友H:
使用补偿导线,使用双绞线是错误的,会有测量误差

网友I:
热电偶的信号比较弱,最好用屏蔽补偿电缆接到时采集卡。

网友J:
直接在冷端补偿处安装温度变送器,用双绞线传回模块(模块更改输入信号类型即可。

网友K:
支持楼上,热电偶直接输出4-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