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在石油化工自动化中的应用

楼主(2008-11-20):
以太网在石油化工自动化中的应用 (12)

1979年,施耐德电气(原Modicon公司)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现场总线-Modbus,从此拉开了工业现场总线和工业网络的序幕。面对不断增加设备的工业以太网,无论从拓扑结构(可以构成:星形、树形、总线形、菊花链、环形、网形和混合形等),还是应用层使用的协议(比如:Modbus/TCP、EtherNet/IP、Profinet、EtherCAT、PowerLink、SERCOSIII等),都要比一般的现场总线复杂。因此,如何针对这样的工业以太网进行诊断和管理,是我们每个自动化操作员和工程师不可回避的职责。
  为了帮助现场用户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施耐德电气发布了基于工业以太网的诊断工具-ConneXview,下面就这个软件的特性和功能做一个简单介绍,看看它怎样为用户带来效益,怎样使用户能够轻松自如地应对网络和现场设备给他们提出的挑战。

网友A:
您太专业了!希望能与您多学习!

网友B:
您太专业,我也想向你学习一下专业知识,有时间常联系呀

网友C:
孙大哥你好!我们本家啊!有时间给你学习一下啊!QQ 876231109

网友D:
带有SNMP简单网管协议的小体积高稳定可靠低功耗的串口转以太网RJ45模块
◆ 超小体积(大拇指的三分之二大小),高度集成(CPU,网络变压器,电阻电容等器件全部集成在RJ45里面). 尺寸与标准RJ45座子完全兼容
◆ 高速、高可靠 (工业级标准 可选)
◆ 32 位RISC (NP7 series) ARM7TDMI 55DMIPS
◆ 128KB SRAM (EN 版本: 256KB SRAM) , 256KB/512KB Code + 32KB Boot
◆ 10/100M自适应以太网接口
◆ 提供1路或者3路高速串口 (EN 版本: 可选3个串口)
◆ 串口数据位5,6,7,8可设定
◆ 串口停止位1,2位可设定
◆ 波特率110 – 460800bps , 110 – 921600bps (EN版本)
◆ 支持RS422/485控制 (可选)
◆ 智能的协议族:
ETH、ARP、IP、UDP、TCP、ICMP、PING、BOOTP、AutoIP、DHCP、SNTP、POP3、SMTP、TFTP、TELNET、HTTP、(SNMP、SSH、SSL/TLS、HTTPS(EN版本 可选) )
◆ 嵌入WEB SERVER,支持用户WEB定制
◆ EMAIL报警 (EN版本 可选)
◆ 数据加密功能
128-,192-,256bit AES 或 Tri-DES 加密(可选)
◆ 工作方式可选择为TCP Server、TCP Client、UDP单播和组播
◆ 2个可编程I/O口
◆ 支持Windows 95/98/ME/NT/2000/XP/2003/XP x64/2003 x64 COM driver、Linux real、TTY、UNIX操作系统
◆ 工作电压为3.14~3.6 VDC
◆ 低功耗,电流150mA(no link 80mA)
◆ 支持POE(可选)
◆ 1.5KV电磁隔离
◆ 所有管脚抗静电保护
◆ 操作温度(可选)
:0°C to +70°C (32°F to 158°F),5% to 95% RH (商业级)
-40°C to +80°C (-40°F to 176°F),5% to 95% RH (工业级)
◆ 存储温度
-40°C to +80°C (-40°F to 176°F),5% to 95% R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孙大哥你好!我们本家啊!有时间给你学习一下啊!QQ 876231109

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s

网友E:
北京漫峰科技

专业的51单片机方案推广

致力于设备联网、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的10m以太网开发

详情请查询www.mnfoul.com

汪先生 01082533738

名称:
F020集成以太网接口核心模块开发套件

简介:
在此套件基础上可进行各种实验,用以评估工控模块性能.

详细信息:
MF020高性能核心模块是嵌入式控制系统的核心,其集成的高精度12位AD、10M以太网接口为数据采集控制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低成本、高性能解决方案。MF020集成了运行在22.1M的高性能C8051F02X系列单片机,高达256K+32K的RAM,16M 串行Flash,实时时钟和集成10M以太网接口。2组40引脚的插针将AD,DA,数字IO口等资源引出。MF020采用5V供电,引脚兼容CMOS、TTL的电平。 提供配套验证板进行模块快速调试、学习。 提供完整软件程序源代码,用户可参考或移植到产品设计中,缩短产品开发时间,加快产品上市速度。

例程源代码:
1.外部中断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INT0,INT1外边配置到P22,P23引脚上,从而在外部中断0和1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随按键KEY2的按下而亮/灭。
2.定时器0及IO口输出实验
实现功能:在定时器0的驱动下,实现:底板上发光二极管LED2以1秒为单位闪烁。
3.uart0通信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UART0配置到P00,P01引脚上,实现: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控制底板上的LED灯。串口通信协议是基于字符的,可使用超级终端进行调试,支持BACKSPACE键,但是不支持其它功能键和方向键。
4.SPI总线和AT45DBXXX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PI配置到P02,P03,P04引脚上,实现通过SPI总线访问AT45DB041B/081B/161D。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对FLASH进行操作。
5.XDATA RAM实验
实现功能:发送每个页面的测试结果到超级终端。向指定页面写入字符串。读取指定页面从0偏移处开始的指定长度数据。
6.SMBUS和PCF8563T实验
实现功能:通过交叉开关,将SMBUS配置到P05,P06引脚上,实现通过IIC总线访问PCF8563。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和设置PCF8563的实时时钟。
7.AD_DA实验
实现功能:
通过计算机向模块发送命令获取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
将AD的输入电压在DA上输出,经2倍放大后驱动LED1。
常量AD_VREF是单片机输出的参考电压,不同单片机会有变化,具体见常量定义处,其值应该与J1的2,3间电压保持一致。
AD测量的电压可以通过用万用表测量J1的2,18间的电压验证。
8.以太网部分实验
实现功能:可将获取的AD输入电压和片上温度传输到固定IP地址的页面上。
模块硬件资源:
高度集成:60mm*42mm
四层PCB工艺,大大提高模块稳定性。
处理器:SILABS C8051F020,时钟频率高达25MHZ。
业界体积最小的高效能单芯片10/100Base-T以太网控制器SILABS CP2201。
RJ-45插头,可以显示LINK和ACTIVITY状态。
ADC通道:
8路 12bit ADC,转换速度1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8路 8bit ADC,转换速度500K,带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和模拟多路开关
DAC通道:2路 12bit DAC
串行方式数据存储器(Serial Data Flash):4M bit-16Mbit 可选
程序存储器(Flash):64k bytes
数据存储器(Ram):4352 bytes + SRAM(32k-256K bytes可选)
数字I/O口:最多可达16路
可同时使用的硬件I2C、SPI及两个UART串口
16位可编程的计数器/定时器阵列
5个通用16 位计数器/定时器
专用的看门狗定时器
可校准的实时时钟(PCF8563)

模块软件资源:
详尽的测试程序,缩短客户软件开发时间。
C8051F020 ADC转换程序。
C8051F020 DAC输出程序。
C8051F020读写I/O程序。
C8051F020读写SPI Serial Data Flash程序(AT45DB041)。
C8051F020读写扩展SRAM程序(IS62LV256)。
C8051F020与I2C日历时钟通讯的程序(PCF8563)。
C8051F020串行通讯UART程序。
C8051F020键盘控制程序。
CP2201以太网通讯程序。
royalty-free的TCP/IP协议栈 。
免费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模块化设计的优势:
稳定的模块化设计,封装大量中间器件,简化客户产品开发设计过程,缩短产品的面市时间,极高的性价比。
基于先进的8051内核的单片机控制平台,容易上手,极强的程序可移植性。
简单易用的SILABS IDE开发环境软件。
廉价的仿真调试工具支持。
免费的TCP/IP协议栈,用户不需要了解TCP/IP协议栈即可灵活实现各种网络功能。

典型应用:
纺织监控
电力监控
油井监控
环境监测
煤矿监测
与通信、控制相关的行业。

网友F(2009-01-05):
湖北彩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素有九洲通衢之称的湖北省武汉市,坐落在美丽的东湖之滨,风光秀美,人杰地灵。
公司是专业从事军工液晶显示器、工业液晶显示器及工业自动化控制等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拥有一批从事多年液晶、工控、军工、触控技术的资深工程师。公司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工研究所共同开发先进技术,走技术创新之路,逐渐形成完备技术体系,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大量专业技术,在同行内占据领先地位,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誓为客户提供技术一流,品质一流,服务一流的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产系列有:工业/军用液晶显示器,工业/军用液晶监视器,工业/军用PPC平板电脑,工业/军工多画面分割液晶显示器,工业/军工串口切换液晶显示器,壁挂式显示器,家用壁挂式TV,串口/USB触摸屏,工业/军工多通道KVM系列,翻盖液晶显示器,抽屉式键盘,USB/PS2按键板,(以上所有系列外形,尺寸均可定制)

027-87210960-8004 QQ 735595179

网友G:
工业以太网不光在石化行业有应用,在其他的行业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H:
我公司研制了一款用f020做处理器的工业以太网模块,应用范围很广泛,本公司也代理美国silinconlabs单片机,如有兴趣联系010-82533738

网友I:
郑州海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串口通信、工业现场以太网通信、光通信及工程技术服务的综合性高科技公司。
以自动化技术为核心,以世界知名厂商为平台,着眼于全球自动化技术发展趋势,为客户提供最新的方案,最可靠的产品。成功签约台湾MOXA(摩莎)全系列产品河南总代、烟台KYLAND(东土电信)工业以太网产品河南总代理、台湾ADVANTECH(研华)、EVOC(研祥)工
控机河南分销、北京CAN HIGHER(康海)多用户卡河南总代、武汉BOSI(波士)串口转换器河南总代、深圳3ONE DATA(三旺)串口转换器河南总代。

详询: www.zzhtkj.com.cn

www.moxa.com.cn

韩非 0371-63597660 -811 0371- 6355133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