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C服务器开发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想学习OPC服务器的开发,用VC++,基于CAN总线的,因为刚开始接触,对于思路也不是很清楚,不想直接用开发工具,以前学习过一段时间的MFC,但是对于COM技术理解不是很多,请教各位高手,麻烦给个宏观上的指导,我知道如果不用开发工具会很麻烦,工作量也会很大,但是想多学点儿东西,谢谢!

网友A:
http://blog.csdn.net/freeboy20sui/archive/2004/09/15/105168.aspx

网友B(2008-12-30):
我的情况跟楼主差不多,我是用在水电方面的.跪求高手指导.kgdynijcm@163.com我的邮箱.可以把资料发去邮箱

网友C:
1. 收集相关规范---资助资料有

2. 先理解好OPCClien,最好找OPCClient源码看看,对OPC接口做好充分理解

3. 根据规范开发OPCServer

在OPCServer开发过程是比较艰辛的,但过程是比较快乐的。前提是喜欢编程且有不肯放弃的信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收集相关规范---资助资料有

2. 先理解好OPCClien,最好找OPCClient源码看看,对OPC接口做好充分理解

3. 根据规范开发OPCServer

在OPCServer开发过程是比较艰辛的,但过程是比较快乐的。前提是喜欢编程且有不肯放弃的信念

不错 的经历,有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