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广爱teamlogic触摸屏上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11-20):
我在广爱teamlogic触摸屏上做了几个画面,当我运行模拟器时,屏幕弹出后不动,按钮也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请确定你的部件是否使用了PLC内存.如果,你的部件中存在PLC内存变量,那么就必须接相应的PLC.否则它将因为找不到PLC而跑到你所指定的页面不断地尝试连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画面不能动的原因.

如果不想接PLC,那么请确保所有部件都为系统内存,特别注意打开菜单系统设置--->通讯参数对话框中,读取区和写入区的地址也一定要使用内部内存变量.

楼主:
我还想请下一个问题:在线模拟功能我们已经用起来了,很好用,很方便,只是在模拟器上面有一个时间倒计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好,首先感谢你使用我们的Teamlogic的触摸屏.你说的问题是因为,凡是下载的试用版本都江堰市会有1个小时的在线模拟功能.1小时到了以后,你只需要重新运行模拟器,就会再次使用1小时.我们公司的正式版就不会有1小时的限制了!

网友C:
如果您在广州的话可以09年3月来看嘛,广爱参加了在琶洲的展会

网友D(2009-01-07):
V-SFT写的能在TEAMlogic上运行吗?

网友A:
hakko和teamlogic的触摸屏是不同厂商的产品,V-SFT写的画面不能运行在temlogic上,teamlogic的画面编辑软件只是在功能和使用方法上与hakko非常相似,并且实现了hakko的绝大部分功能

网友D: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E:
大家好,我刚加入,请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