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

楼主(2008-11-20):
近几年,PLC在其中起重机领域用的比较多,前不久我看到一台起重机所有机构全是接触器切电阻控制的 还加了PLC ,我看了一下,没看明白,控制器出线到PLC,PLC再出线到控制屏,PLC就起了一个中间继电器的作用,控制起来各机构运行和普通的没有什么变化啊,搞不明白,加PLC起了什么作用,哪位师傅给解释一下

网友A:
PLC比中继控制优点很多,简化了控制线路,并且每个动作程序都会很好控制。你看到的那台设备是前几年的吊机了,电机是绕线式电机,现在的都是PLC加变频器控制的了,电机是专用鼠笼式变频电机。

网友B:
如果是简单逻辑控制,还真看不出PLC有什么优势,比如,电机的Y/△启动,用PLC跟继电器控制是一样的。

如果程序复杂程度高,PLC的优势就大的多了。

网友C:
PLC就接个输入输出就差不多了,其它的好所逻辑关系都在PLC内部做了

网友D:
只能说是有钱!

我觉得普通的吊车用PLC只能是增加了维修的成本!(吊车生产厂家)

使用单位一般不会动的

网友E(2008-12-30):
PLC加接触器切电阻控制,第一次听到,我想它使用了PLC主要是为了能在控制屏上显示现场参数吧。控制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使用PLC加变频器控制成本太高,又要实现观察现场参数

网友F:
PLC具体来说就是具备了先进的控制系统它集成了时间记数据处理等功能可以更新且具有故障显示功能.

网友G:
楼上所说的系统我做过,加PLC 如果光从控制角度没必要..毕竟起重机上没什么逻辑复杂或者特殊点的.不过考虑维修  ,或者考虑电极保护方面就考虑了

网友F:
本人在福州天起机械厂工作时采用西门子,omron,施耐德,三棱PLC,变频器装配在各类行车上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经久耐用程序控制系统优越性如需要该方面内容可联系人电话号码13405965524.在梯形图里出现俩个符号相同之处在RUN时以最后一个优先为原则.日本以汇点,欧美以汇点,元点输入.

网友H:
楼上的各位,说起起重机选用方案,不是说变频的或是调压的,加上PLC就一定很先进,要根据你实际的需要,比如应用场合,使用工况,吊运设备的类型等等都有关系。向楼主所说情况,加入PLC可能考虑到维护方便,易于排除故障点,相比与查线路要直观。

网友F:
在重工业中如果采用老的控制方案无疑给维护增加难度,有了PLC控制系统它可以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虽然PLC內部程序复杂,且无公开化.加上当今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可以掌握.

网友F:
世界各国PLC生产厂家都在搜集有关这方面的应用技术档案.

网友I(2009-03-29):
plc起码能够简化接线,提高控制系统可靠性

网友J(2013-02-26):
本中心开设有:三菱PLC培训 西门子PLC培训 欧姆龙PLC培训班

本中心承诺:一人一机教学、一对一认真讲解、耐心授课、责任到位。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手把手教会每位学员。让您毕业后可以直接胜任自动化程序设计、系统改造、设备维护、生产管理等工作。达不到理想效果,可以免费反复再学。
Q Q   1 2 0 4 8 57 8 5 3          1 3 4 2 2 8 5 0 0 9 0     赵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