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差压式流量计测流量,差压信号增大一倍,则体积流量为原来的几倍?

楼主(2008-11-20):
刚搞仪表,什么都不懂,望指教

网友A:
sqr(p1:p2)=Q1:Q2,即体积流量变为原来的√2倍

楼主:
谢谢指导~~我是新人,麻烦大家了

网友B:
用差压式流量计测流量,一般变送器的信号要进行开方,不是线性对应的。

一种是在变送器本身开方,另一种是在二次表上进行开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qr(p1:p2)=Q1:Q2,即体积流量变为原来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