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马达接线盒里的铜片问题!

楼主(2008-11-20):
三相交流马达接线盒里的铜片打横接为星型连接; 竖接三根为三角接法. 那么不接入铜片是怎么个说法呢? 请高手指点.  假如是需要星型连接的, 却没有接入铜片, 结果会怎样? 谢谢!

网友A:
没接入铜片电机不会工作。

网友B:
绕组不通,      没电流

网友C:
电机只有电压,没有电流,电机无法工作。

网友D:
急用的话可以用导线替代铜片,绕组要找正确。

网友E:
先测量绕组,然后根据连接方式不同进行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测量绕组,然后根据连接方式不同进行连接

网友G: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H:
一般有星形接法 三角型接法  如果是双速电机拆开接线盒看到的是六根接线柱都是分开的 没有接线柱

网友I:
你好! 加装电动机保护器装置,可以杜绝电机因过载,欠流,缺相,漏电,相不平衡等原因烧坏电动机,有效降低维修成本.我们免费提供样品试用,想进一步了解产品.

请联系: 毛工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51192811或15800482285,

施耐得旗下电动机保护器专家 - EOCR上海总部. 谢谢!

网友J:
楼主可以做个试验,但是绝不会工作的

网友K:
楼上太有才了!!!!!!

网友L:
没接铜片你是不是要星角启动啊? 在外面把绕组封闭啊?

网友M:
不接铜片是六根接线柱,用于星三角启动。

网友N:
17楼说的没有错,是用于星三角启动的,但实际上在星三角启动转换过程中、还是通过接触器的通断代替了铜片!等于铜片还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