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拉斯空压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11-20):
阿特拉斯空压机(GA37-7.5)在星三角转换的时候跳闸,接触器、空气开关全部检查无问题,电机测试也无缺相现象。

为了验证控制贿赂是否正常,将电机线挑掉,控制回路正常启动。各位高手清指教。

QQ:249609234

网友A:
空气开关与电机是否匹配

网友B:
时间是不是太长,或太短

楼主:
空气开关100A

星三角转换时间10S

网友C:
15S-35S切换

网友C:
  另一可能,电机绝缘问题

网友D:
空气开关的型号不要用C 型。要用D型,选用空气开关时,不要选用带漏电的空气开关。。。。。

网友E:
摇一下绝缘吧,还有要看周围的湿度怎么样.

楼主:
电机绝缘问题排除了,兆欧表打过。空气开关是D

湿度问题不大,通风良好,温度适中

楼主:
转换时间最高10S

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F:
线路中有没有过流保护,还有空压机是否有压,造成过载

网友G:
有可能是压缩机过载,所以在星型的压缩机已经是满负荷的运转了。变成三角形的时候就过载了。我记得好像里面有一个过流保护。你把通往压缩机的接线取了在试试。

楼主:
过压问题不存在,出口单向阀,压缩机线已经挑掉了,整个控制回路没有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帮忙,神少同志的已将给了我们方向,经查上载电磁阀故障,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