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压力表的选型~~~帮我看看我选的对不对

楼主(2008-11-20):
欲测往复泵出口压力(约1.2MPa),工艺要求±0.05 Mpa,就地指示。可供选择的弹簧管压力表的精度为:1.0, 1.5, 2.5, 4.0级,量程为0~1.6, 0~2.5, 0~4.0 Mpa 。试选择压力表的精度和量程。

我的理解:

0.05/1.2*100=4.17       1.2*3=3.6  所以精度选4.0级,量程选0-4 Mpa

网友A:
选择压力表时,最好能让工作压力在满量程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间,以减小误差。此处选择0-1.6的就可以了,精度2.5的就可以了

网友B:
选择0~2.5MPa,准确度1.5级,防震压力表就可以了。

网友C(2008-12-23):
2楼说的对,选0~2.5MPa,精度为1.5级,耐震压力表。

网友D:
量程选择0——2.5 精度等级4

防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