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恒转矩负载,谢谢大伙啦

楼主(2008-11-20):
恒功率整明白了,现在恒转矩不明白

哪位朋友帮我具体讲解一下。

网友A:
就是当电机速度变化时,其所拖动的机械负载转矩相对保持恒定,许多机械设备要求恒转矩运行,例如造纸机,包装机械等。

网友B:
其实这个是 欧系(包括美国)与日系电机不同的理念衍生出来的两个词(不能说谁好谁坏,跟设计理念有关)

一般恒功率 都泛指日系和仿日系的电机 电机的功率=转速*力矩/常数  所以日系和仿日系的电机在功率恒定的情况下,转速高了,力矩相应就会降低

恒转距 一般指欧系电机,一般情况下 力矩基本不随电机的转速改变(实际还是稍微有些变化的),所以功率不是恒定的,是随着转速提高而增加的!

网友C:
恒转矩是指电机在力矩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的功率随着转速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