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08-11-20):
我想用PLC200 读取两个流量计的数值 基于485总线 我不止到怎样用定时器分别读取 请大侠赐教 多谢

网友A:
定时一个时间,隔着一个时间就去读流量计的数据。需要用到数据读取功能,请根据流量计的通信协议来读。S7-200采用自由口通信协议。

网友B:
根据流量计的通信协议来读。S7-200采用自由口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