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W变频器输入侧的接触器的线圈总是发热烧毁?

楼主(2008-11-20):
315KW变频器输入侧的接触器的线圈总是发热烧毁,正泰CJ401000A的接触器线圈有一个节能电路总是发热,估计变频器运行时产品的偕波造成的,各位大侠认为线圈上并滤波器是否能解决问题?具体什么型号的滤波器,价格?

网友A:
上策:取消接触器,变频器直接接空气开关,控制电路作适当修改。
中策:取消接触器节能电路
下策:更换其他牌子不带节能电路的接触器

网友B:
在电容前加一个1K的电阻试试

网友C:
偶认为更换不带节能电路的接触器为好 。

网友D:
可能是谐振了,把接触器线圈改一下,如380V改成220V。试!!!!!

楼主:
现在也计划不用节能电路的方案 ,不过考虑这样成本太大,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案,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E:
控制回路用中间继电器隔离,即由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F:
建议取消接触器,直接用断路器,这个接触器没有必要使用

网友E:
引用楼上的说法。但需看运用的场合,接触器和断路器的控制要求及特点是有区别的。

楼主:
接触器取消的话,控制都需要改,之前也考虑用断路器的

网友G:
用断路器好啊

楼主(2009-03-12):
解决方案:380V增加隔离变压器,线圈加lc滤波电路,运行至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