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F930系统菜单问题

楼主(2008-11-20):
为什么F930写入程序后,系统菜单再也调不出来了

网友A:
有没有被设置密码呢???

楼主:
你指的是我的程序的密码呢,还是系统菜单的密码,系统菜单是没有密码的

网友B:
呵呵;是设置的原因;

可能写入时把设置更改了;

网友C:
在运行中,按入左上角至少25S,

网友C:
F930不好用,不好编程又贵,建议不用

网友A:
那就用新的替代的GT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