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触摸屏F930的时钟读取到PLC中

楼主(2008-11-20):
能否将触摸屏F930的时钟读取到PLC中,我要据此来对不给钱的客户停机。

网友A:
你可以 在PLC中编写时钟程序啊,如果别人修改了触摸屏的时间,不就达不到你的目的了吗

网友B:
对可以在PLC中编程做

楼主:
我是在PLC中写的时钟程序,可用的是PLC的时钟,发现如果设备有一段时间不用再开机时间就准了,是不是PLC没有后备电池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触摸屏有后备电池,如果用触摸屏的时钟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呵呵;

可以把F930的时钟写入到PLC内对应的存贮器内;

楼主:
ZJZC,请指教

如何把F930的时钟写入到PLC中,F930的时钟只是可以从系统菜单调出,没法寻址和操作的

网友C:
在F930的软件里可以操作,可以将时间存到PLC上的寄存器内,如D500~509;

但不会把PLC内的时间改掉;

楼主:
ZJZC,请指教

什么软件可以这样做,我用的F930软件是SW0PC-FXDU/WIN-C,没有发现这样的功能阿

楼主:
高手再解答一下

网友D:
我这边有做过用GT Designer2编辑GOT1000的是可以做的,如果用的DU/WIN-E(V2.50版本以上软件)对F900的屏是可以把GOT中的内置时钟数据传送到PLC内部指定的D元件中,然后再把D元件内读取到GOT内置的时间值调出来使用即可.

具体设置方法待发>

网友E:
这样的做法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的习惯就是使用PLC的万年历功能,目前还没有失过手。PLC里面有备份电池,万年历一年的误差也就几分钟而已,相信这个应该还是很有效的办法。

可能我比较幸运吧

网友E:
他说的应该是控制软元件。具体各个软元件的功能我不记得了,好像没有时间吧

楼主:
目前来看还得通过触摸屏解决问题,因为PLC必须用有后背电池的才行,可我用的是FX1S,没有后备电池,只能保存几天时间。

哪位找到怎么从触摸屏读取时钟的告诉我

网友D:
F900是自带电池具有时钟显示及记录功能的.具体把触摸屏内置时钟写入PLC方法如下:

GOT内置时钟数据存储在:       GD0:当前时间(秒);GD1:当前时间(分);GD2:当前时间(时);GD3:当前时间(日);

GD4:当前时间(月);GD5:当前时间(年);GD6:当前时间(星期);共七个时钟寄存器内

二、在画面创建软件中选择“监视状态”。

1)、选择“project(项目)”并将周期设为想要更新的秒数(如60秒)

2)、将触发器1设置为“M8000,ON”。

3)、将操作选为“WORD SET(16-BIT)”,点数设为“7”。

4)、将storing device(存储元件;指读入PLC后要存入的设备内)如“D100”,“FIXED(固定值)”设置为0

         并将“indirect   device(间接元件)”设置为GD0    即要从GOT内读出数据的地址

5)、将传输方法设置为“BMOV”

完成

网友D:
大家好:

        本人从事三菱代理商这边的技术支持工作,如大家有三菱工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一起探讨,一起研究。很高兴能结盟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我觉得,商务上的事情就应该通过商务来解决啊,呵呵,不应该这样做吧

网友C:
呵呵;SW0PC-FXDU/WIN-C有这个功能;

在系统设定下;状态监视一栏;

楼主:
剑舞落英,果然高手,多谢!

你用的是否FX-PCS-DU/WIN-E这个软件?

网友D:
我们这边的软件还是比较齐全的,我本人用的是GT Designer2软件.欢迎大家加我Q:125328639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G(2013-03-29):
1、可以用宏指令来实现,这是我在步科触摸屏和西门子plc的应用,其他型号的请参照说明书,来更改。我QQ24596048

int MacroEntry()

{

short buf[7]={0};

ReadLocal("LW",10000,7,(void*)buf,0);读触摸屏时间

WriteLocal("VW",600,7,(void*)buf,0);写入plc

return 0;

}

2、定时器,定时数据传输功能也可以实现。

网友H(2016-08-28):
威纶触摸屏EB8000的时钟怎样能读到s7-200PLC中?请各位指教

网友I:
高手再解答一下......

网友J(2019-08-08):
把后备电池拔掉,再多断电一会儿,时间就不能保持了,会回复到触摸屏的初始时间,你只能在PLC程序里面设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