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 闪烁invt 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08-11-20):
我一英威腾变频器(1.5KW)一段时间没用再用时 通电时只快速显示 invt 不能运行,按键不管。空试或接电机都一样。用烤灯考过还是如此。。。请各位老兄告知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开关电源就能排除!

网友B:
复位电路送坏。。。。

网友C:
检查输入电源是否正常,开关电源各路电压是否正常,主控板复位信号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解决不了就只有返回厂家维修。

网友D:
看来 大家对英威腾的机器都比较的熟了,我觉得你要搞不好找我,wr8202@tiehi.com

楼主:
非常感谢 各位的意见 已经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