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会“吸”人还是“推”人?

楼主(2008-11-20):
        按触过电的人“现身说法”,有的说电会“吸”人,有的说电会“推”人,他们各自摆出自己触电的切身“体验”。但到底是谁的说法对呢?
        其实,电既不会“吸”人,也不会“推”人。之所以造成“吸”或“推”的现象,是电流通过人体不同部位,刺激该处神经,导致肌肉往不同方向收缩的结果。
        动物和人的的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时,在刺激下肌肉的收缩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是顺着方便的方向动作。举例子:要是一个人在没有注意的情况下用个小针轻刺他的手背,则往往会顺势避开;反之,要是轻刺他的手心,他的五指大多很快捏拢。电对人的刺激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友A:
我看应该是欲拒还迎吧!!

网友B:
还是不要被电啊,一定的小心啊

网友C:
看你怎么碰电了    不过还是要小心   !!生命

网友D:
在用手测一个线路是否有电,都是用手背去碰,千万不要用手指或手心去碰,其原因就是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E:
支持2楼的说法!

安全第一,生命更重要。

网友F: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G:
一点要小心,电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一定要小心。

低压电一般都会根据人的自然反应“逃离”的,但是高压电就会“吸”人,就想静电一样,级别不高时会把人的毛发吸起来,高到一定高度时就会把人吸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超高压电附近是绝对不敢近身的原因(当然还有击穿电弧等原因)。

网友H:
高压线应该吸人多过推人??

网友G:
高压电是吸人比较厉害一些的。

网友I:
安全一定要注意。我已经被电过N次了,都是麻的感觉。

网友J:
没有公论,也没有什么理论点支持.不过是该有个理论了

网友K:
是的,楼主有理。拉拉扯扯拉拉扯扯

网友L:
1、可以做个小实验,你把灯炮的电源线断开并拨去绝缘,然后你将两个断头接通、断开,再接通、在断开,你会感觉到两个线头之间在断开时有吸力!

2、如果灯炮的功率越大,即电流越大,这种吸力越大;

3、这就是你感觉到的电场力;

网友L:
4、如果在两根平行的通电导线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力,是一根导线的电流磁场对另一根导线电流的电磁力,也叫电动力;

5、如果两根导线的电流方向相反,电动力相吸,电流方向相同,电动力相斥;

6、在30KW以上的电机旁,你可以观察到电源线之间有这种现象。

网友M:
没有公论,也没有什么理论点支持

网友N:
吸大于推

网友O:
没有什么 理论点支持!!

网友P:
电着PP了是推,电着JJ了是吸...

网友Q:
18楼的有意思,让人遐想万千。

用电荷的原理能解释吗?先吸引,当被吸引物体也带有同种电荷后,再排斥。(不知道交流电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网友R:
不管推或吸。安全第一,生命更重要。

网友S:
引用 网友L:

4、如果在两根平行的通电导线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力,是一根导线的电流磁场对另一根导线电流的电磁力,也叫电动力;

5、如果两根导线的电流方向相反,电动力相吸,电流方向相同,电动力相斥;

6、在30KW以上的电机旁,你可以观察到电源线之间有这种现象。

严重同意这个观点

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T:
安全第一,生命更重要。

网友U:
看环境而定。不管是推还是吸,在工作前搞清楚危险性,分析有多高的危险程度。做好安全保护措施,在去工作。生命会多些保障。

网友V:
应该是吸。

高压电场,对人体产生了感应电荷,而感应电荷是反性质的,故为吸。

网友L:
这种吸力,一般在距离很小的时候才有明显的作用力,所以只要你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就是安全的;

网友W:
感觉是既能吸又能推,还能吹的.

网友X:
对:刘志斌 关于

4、如果在两根平行的通电导线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力,是一根导线的电流磁场对另一根导线电流的电磁力,也叫电动力;

5、如果两根导线的电流方向相反,电动力相吸,电流方向相同,电动力相斥;

6、在30KW以上的电机旁,你可以观察到电源线之间有这种现象。

内容的回复:

我记得高中物理里有说过,不过是直流电。交流电也有这现象啊我是新手刚毕业学习学习哈

网友Y:
hahao楼主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T:
安全第一,生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