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延长工程机械用蓄电池的寿命

楼主(2008-11-20):
如何延长工程机械用蓄电池的寿命

1 蓄电池损坏形式

蓄电池使用中出现的故障,多是由于维护和使用不当而造成 的。蓄电池的外部故障,有壳体和盖子裂纹、封口胶干裂、极桩 松动和腐蚀等;内部故障有极板硫化、自放电、内部短路、活性 物质脱落、极板拱曲等。   在使用时,主要应防止过量放电和过量充电。过量放电将使 极板硫化,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形成了不能参加化学反应的白色 PbSO4晶体,这是蓄电池早期损坏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大电流 造成的过量放电,如使用启动机过多、大电流放电时间过长,而 又不能及时地得到补充充电,造成极板拱曲、隔板损伤,使蓄电 池处于不良状态。过量充电时电能电解水,产生氢气和氧气,使 极板孔隙产生一定的压力,极板活性物质脱落而无法挽救。

2 影响蓄电池容量的因素

影响蓄电池容量的因素有:极板的构造、放电电流的大小、 电解液的温度及电解液的密度等,其中以充、放电电流和气温的影响最大。如充、放电电流过 大,将使极板上的活性物质变化处于表面,容量则降低很多,而 温度的下降将导致电解液流动性差,极板收缩,化学变化迟缓,蓄 电池内阻增加。30℃时若温度下降1℃,容量将下降1%左右,其 内阻也有所增加。所以在严寒地区、气温在-20℃以下时容量已 下降至60%、内阻增加,发动机往往启动不起来,常感到蓄电池 电力不足。严寒地区易出现过量放电,而温带地区则经常出现过 量充电的问题。所以要使用好蓄电池,必须根据当地的气候条 件,针对实际情况,掌握其使用规律。蓄电池的充电必须根据不 同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并正确地使用充电设备,这样才能提高蓄 电池容量,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3 蓄电池常用的充电方法

常用的充电方法有:定流充电、定压充电和脉冲快速充电, 使用中的蓄电池常有充电不足的现象,需定期进行补充充电。为保持蓄电池的一定容量和延长寿命,需进行过充电和循环锻炼充 电。为消除极板硫化故障,需进行去硫化充电等。初充电的第一 阶段充电电流为其额定容量的1/15;第二阶段充电电流减半。补 充充电的第一阶段充电电流为其额定容量的1/10,第二阶段减为 一半;铅蓄电池充足电的特征是:端电压上升到最大值2.7v左右, 且在2h—3h内不再增加;蓄电池内产生大量气泡,电解液沸腾。

4 蓄电池的正确使用和维护

正确使用和维护蓄电池的内容包括:   1)分析机械的用电情况,将发电机的端电压控制在规定范围 之内。例如:经常在白天工作的机械充电时间长、放电时间短, 要预防过量充电的问题应适当减少充电电流;夜间工作的机械、 频繁启动的车辆,要预防过量放电,应设法把充电电流适当地调 大些;在停放时应充足电,以便下次使用。   2)注意机械或车辆工作的气温条件。在寒冷地区,一定要注意对蓄电池的保温,合理选择电解液的密度,使其保持在充足电 的状态。加注蒸馏水要在充电时进行,以防结冰。在启动前应对 发动机进行预热,并正确使用启动机,每次启动时间不宜超过 5S,再次启动应间隔15S,连续两次启动不着,应排除故障后再 启动。   3)加强对蓄电池的保养。假如只使用、不保养,再加上蓄电 池的作用条件差(震动大,尘土污染)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蓄电池的保养内容包括:   ①保持蓄电池的外部清洁,经常清除蓄电池盖上的灰尘污物 及溢出的电解液,有助于防止自放电。   ②定期检查蓄电池盖上的小孔,使之保持畅通;倘若小孔被 堵,产生的气体会把蓄电池胀破。   ③蓄电池安装要求牢靠,机械在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行驶时,蓄电池不得在安装座内上下 左右窜动撞击,蓄电池底部应垫上橡胶防震垫片,以免壳体震 裂、接线头松动和内部极板受损。除了检查安装牢固外,还要 注意清除电池卡子产生的氧化物、硫酸盐等。可以用凡士林在 清理刮净锈物后涂抹,以防再受锈蚀。要经常检查导线接头,保 证其接触可靠。   ④经常检查电解液液面高度。蓄电池内的电解液会随着充 电时的被分解和自然蒸发而减少,极板露出液面后,露出部分 会被很快硫化,从而使蓄电池容量变小,即使添加电解液后再将 其淹没,被硫化部分极板也难以恢复原状。因此应及时检查蓄电 池内液面高度并适时加注蒸馏水或电解液。一般夏季一星期检查 一次,冬季二星期检查一次。用半透明塑料作外壳的蓄电池,壳外即可看到内部液面高度,外壳上还有上下二条标线,液面高度 只要在这二条标线之间即可。用黑色塑料作外壳的蓄电池,检查 时要拧开加液盖,用眼睛观察并估计液面高度,也可用一小玻璃 管插入蓄电池,用手指按住玻璃管上口,取出电解液进行检查。 正常情况下,电解液液面高度应高出极板10-15mm。发现液面高 度太低时应加蒸馏水补足,如若电解液是倒出或溢出的,则应添 加电解液。应注意的是,不能将自来水、河水、 井水等普通水当作蒸馏水添加。   ⑤经常检查电解液的相对密度。如发现缺水较多,就应想到 是否过量充电;如发现密度过低,要考虑是否过量放电,应进行补 充充电。   ⑥冬季要给蓄电池保温、防止冻裂,这样可延长蓄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值得学习,因为我的工作接触太多

网友B(2011-03-14):
QQ903738870售资料

网友C(2012-05-26):
兴邦制砂机、破碎机性能好

网友D(2012-12-07):
值得学习,积极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