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压选择220VAC的原因?

楼主(2008-11-20):
现在的电气系统,控制电压很多都是220VAC,在起重机上,老系统控制电压都是380V电压,现在新上的起重机特别是变频起重机,控制电压都改为220VAC,这样必须加一个控制变压器,除了安全方面的因素,在纯技术上来说,220V电压还有什么别的好处?

网友A:
有安全就够了啊。做这个第一就是要安全

网友B:
没考虑过,只是标准的问题吧

网友C:
只要是安全,电压越低就越安全。现在多数用DC24V了。

网友D:
可能好多控制电路都是220的

网友E:
还是搞成DC24V更安全

网友F:
我记得:220是等效电压,最大值不是220V啊

你算算  220/0.731=一个什么数字?哈哈

网友G:
变压器起隔离作用,最好DC24V更安全

网友H:
在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路里,系统控制电压使用380V是因为交流电动机最忌缺相运行,采用380V控制,发生缺相是直接跳开接触器保护电机的几率比使用单相220V控制大得多.也就是说,使用380V的控制系统能更好地保护电动机.

由变压器变380至220V,一方面起隔离作用,电压降低有利安全,一方面控制保护仍然等玄380V系统.

网友H:
在正规的产品中,由于电子电路使用24VDC,但电动机的接触器线圈一般仍然是380V的,道理如楼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路里,系统控制电压使用380V是因为交流电动机最忌缺相运行,采用380V控制,发生缺相是直接跳开接触器保护电机的几率比使用单相220V控制大得多.也就是说,使用380V的控制系统能更好地保护电动机.

由变压器变380至220V,一方面起隔离作用,电压降低有利安全,一方面控制保护仍然等玄380V系统.

老愚者分析的很精辟

网友J:
控制电路里有很多接触器的线圈之类的东西,一般都用220V的,所以控制回路用220V的比较好。

个人意见,技术上应该没什么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还是搞成DC24V更安全

网友L:
车床上还有110V控制的呀

楼主: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回答起来还不是那么容易,8楼的观点我赞成,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通用性,国内用电都是220V常见。

网友M:
国内用电都是220V常见。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在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路里,系统控制电压使用380V是因为交流电动机最忌缺相运行,采用380V控制,发生缺相是直接跳开接触器保护电机的几率比使用单相220V控制大得多.也就是说,使用380V的控制系统能更好地保护电动机.

由变压器变380至220V,一方面起隔离作用,电压降低有利安全,一方面控制保护仍然等同于380V系统.

控制一根火线和控制两根火线的区别。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在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路里,系统控制电压使用380V是因为交流电动机最忌缺相运行,采用380V控制,发生缺相是直接跳开接触器保护电机的几率比使用单相220V控制大得多.也就是说,使用380V的控制系统能更好地保护电动机.

由变压器变380至220V,一方面起隔离作用,电压降低有利安全,一方面控制保护仍然等玄380V系统.

又在误导了,你试过吗?用380V控制电压根本达不到缺相保护目的,电动机电源缺一相后,该相上依然有电,是其它二相通过电机绕组的分压,如果电动机还在运转还有感应电压,因此接在该相上的接触器不会释放。

网友P:
同意14楼的观点,220V通用性强,出现故障容易查找。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在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路里,系统控制电压使用380V是因为交流电动机最忌缺相运行,采用380V控制,发生缺相是直接跳开接触器保护电机的几率比使用单相220V控制大得多.也就是说,使用380V的控制系统能更好地保护电动机.

由变压器变380至220V,一方面起隔离作用,电压降低有利安全,一方面控制保护仍然等玄380V系统.

又在误导了,你试过吗?用380V控制电压根本达不到缺相保护目的,电动机电源缺一相后,该相上依然有电,是其它二相通过电机绕组的分压,如果电动机还在运转还有感应电压,因此接在该相上的接触器不会释放。

哦,季全共发过一个帖子,大家可以看一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1820041300001

网友Q:
控制变压器起隔离和稳压的做用,用220V是为什么就不知道了,没研究过

网友R:
呵呵,在低压电气这块,220V的控制回路很方便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H:

在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路里,系统控制电压使用380V是因为交流电动机最忌缺相运行,采用380V控制,发生缺相是直接跳开接触器保护电机的几率比使用单相220V控制大得多.也就是说,使用380V的控制系统能更好地保护电动机.

由变压器变380至220V,一方面起隔离作用,电压降低有利安全,一方面控制保护仍然等玄380V系统.

赞成。

网友T:
220V用的很方便也很普便。

网友U:
没有本质区别,自控的原理就是小的控制大的,否则还叫什么控制,直接给好了。

网友U:
也可以叫做以小搏大,哈哈

网友H:
18楼,20楼:

请认真看,上面有"几率".

几率就是几率.2/3几率大还是1/3几率大?有没有说100%几率?

网友V:
看来楼主是从事起重工作的,不错,过去是用380V控制接触器,不过那是用于电机串电阻情况下,现在接变频器,根本不需要用这么大的电压,再说加装隔离变压器也非常安全,对于维修人员也是一种保护。

网友H:
启动3相电动机的交流接触器,其吸合线圈一般使用380V电压,或取自380/220V变压器次级220V---某大型国营厂(现变成外资企业)的内部设计通则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30多年设计工作都遵照该通则进行.就算在现在电子技术普遍应用的今天,它还是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

网友W:
220V一般来说比380V要安全一些,不过一般的电机都是380V的,380V的电机电流大。

网友X:
可能220V元器件好配.

加个隔离变压器也不坏

网友Y(2010-08-02):
为什么现在许多都是取得220V控制电压,设计时一劳永逸,用的元件产品几乎全是老外的东西,不愿使用国产货,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元件制造商造成的,或与国外接轨都使用了220V的!进口产品几乎全是220V的,380V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