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动机

楼主(2008-11-20):
电动机与设备的匹配用什么公式计算?

网友A:
怎么要搞工程设计吗?买本书细心读一下吧,这个问题不是简简单单能说清楚的。

网友B:
请问

什么电机?

什么设备?

网友C:
一般情况下,设备上有说明,需要使用多大电机,尽量用三相的,功率可再大一些。

网友D:
告诉您们.电机的功率计算是工艺的事情.不要把别人的活抢拉,做好自己的事情吧!可以去查看工作分工,功率计算本来就是工艺专业的事情.请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在大学学习过功率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