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西门子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请教各位大虾,以西门子s7-200系列的E235模块为例,如果我想在两个模拟量点AIW0和AIW2同时输出相同的值,应该是怎么编程?请能否做简单的程序例子 让我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将两个量同时去一个中间变量啊

网友B:
没明白你啥意思,输入点,输出值

网友C:
把那个值同时赋值给AIW0和AIW2。

网友D:
三楼说得对,就是这样简单.

网友E:
把那个值同时赋值给AIW0和AIW2,对可以这样搞

网友F:
LD SM0.0

MOVW VW0, AQW0

MOVW VW0, AQW2

网友G:
呵呵;只要把同样的赋值传到2个对应的通道就行了;

网友H:
EM235只有一个模拟输出,AQW2上哪里去找,还可以把值赋值给模拟输入,楼上几位真是高人。佩服。

网友I:
同意楼上啊 ,AO应该还是比较好用的啊

网友J:
你要输出还是要输入呀?输入是ai,输出是ao。同时输出的话:

LD SM0.0

MOVW VW0, AQW0

MOVW VW0, AQW2

网友K:
同意楼上啊

网友L:
你是模拟量的输入点呀

网友L:
你直接用输出点就可以了,呵呵,采用同一个输入量就可以了

网友M:
都是高人呵

网友N:
同样的赋值传到2个对应的通道就行了

网友O(2009-01-06):
引用 网友M:

都是高人呵

网友P(2009-02-25):
同时输出的话:

LD SM0.0

MOVW VW0, AQW0

MOVW VW0, AQW2

必须用用2块EM235。

网友Q:
真受不了,你竟然能给AIW0赋值!!!!

网友R:
AIW0和AIW2是不能强制给值的

网友S:
呵呵,老菜鸟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应该是笔误吧!

网友T:
怎么是AIW

网友U:
aiw是输入,aqw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