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KW的电机

楼主(2008-11-20):
19KW的电机,我想用个38A的接触器 不知道可不可以正常用哦 是不是还是要用大点的接触器

网友A:
楼主真是绝对精确计算,19KW电机、38A接触器,以上两规格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B:
接触器小了,若是19KW电机,最小用65A的,若用100A的更好。这个数可以自己算出来。

网友C:
是要大点  启动电流很大的    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绝对精确计算,19KW电机、38A接触器,以上两规格还真没听说过。

确实,

网友E:
正常负载的情况,直接启动按额定电流的2.5倍计算,2.5x38=95A,星三角启动按1.5-2.0计算就行了,启动负荷大的情况,再加上10%-20%的电流即可。如需交流,QQ:778736181

网友F:
如果你用38A的,用不了很长时间就会烧触头的。

网友G:
一般电机上都会有表明的,你看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了,最好选择一个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接触器了。虽然说接触器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不过还是留一定的余量的比较好,这样心里就没有担忧了,我一般设计都会考虑一定的余量的。

网友H:
这种电机和接触器本人第一次听说。感谢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H:
不好意思是规格哦 谢谢

网友I:
汗一下,这样就算试机时能启动一次也用不了多久.搞个100A的确保使用时间...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楼主真绝,19KW电机、38A接触器,以上两规格还第一次听说。选择一个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的接触器

网友K:
19KW电机、38A接触器,以上两规格还第一次听说,正常负载的情况,直接启动按额定电流的2.5倍计算,2.5x38=95A,星三角启动按1.5-2.0计算就行了,启动负荷大的情况,再加上10%-20%的电流即可。

网友L:
学习啦      19KW电机、38A接触器,以上两规格还第一次听说,正常负载的情况,直接启动按额定电流的2.5倍计算,2.5x38=95A,星三角启动按1.5-2.0计算就行了,启动负荷大的情况,再加上10%-20%的电流即可。

网友M:
没有38A的接触器啊,要保险点就选50A的。

网友N:
不行的,启动电流很大的,38A太小了

网友O:
学习了!19KW的电机,38A接触器第一次听说。接触器不过不要余量吗?

网友P:
下次发要专业一点了哦!

网友Q:
19KW电机、38A接触器,以上两规格还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