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我按照DOP-A系列的能信手册做了一条双232头的下载数据线(PC与DOP通信),在笔记本上经过一个USB转232接口连接,不好用,用台式机的232接口也不好用,转接头没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线做错了? 比较简单的连线

网友B:
23交叉接 5对5 78交叉接 是不是这么接滴?

网友C:
没有怀疑一下你的USB/串口的适配器有问题吗???

楼主:
我反复检查过,线是按照手册作的.和你说的一样.我的USB转232接口也没问题,可以传PLC程序.我用USB线传程序,成功,但用232口传不成功的问题没找到.

网友B:
传程序的时候人机还要进入系统界面选择com口?这个做了吗?

楼主:
做了,选择相应的COM口.我用的是无屏蔽层的普通电缆,这有关系吗?

网友B:
这个短距离没有问题,传程序时候软件上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D:
通讯线不够长时我们都经常这样自己连线,用着挺好的阿,还没遇见什么问题呢。不知道楼主怎么连的?

网友E:
线序没有问题,估计你的线没焊对

网友B:
  要是还连接不上。可以找台达公司要跟下载线试验下,怀疑你做的线还是有问题 或者数据格式没有是指好。

网友F(2011-02-10):
笔记本USB转后,运行时是几号串口啊

网友G:
我司专业从事工业级,军工级网络变压器的代理,销售,提供网络部分的全套解决方案。

工业级网络变压器主要应用在电力抄表终端,工业控制上,航天航空,船舶通信,铁路通信,税控机等产品上,传统的民用级别网络变压器主要应用在数字机顶盒,网络摄像机,网络交换机,集线器,网卡等网络通信设备,以及光端机T1/E1,ISDN等局域网和数据传输接入设备光端机,IP电话系统,语音设备,嵌入式系统等。

目前在电力抄表终端上,针对不同系列的网络芯片,我们研发出与之配套的网络变压器:
AT91SAM9260+SMSC/Micrel/Davicom+FC1088
LPC2368/2468+ SMSC/Micrel/Davicom +FC1088
ARM7+ SMSC/Micrel/Davicom +FC1088
以及最新的switch方案:
AT91SAM9260+ SMSC/Micrel/Davicom +FC1088
如果对成本要求特别高的客户,我们也推出了民用级别的以太网方案:
AT91SAM9260+ SMSC/Micrel/Davicom +FC1103
LPC2368/2468+ SMSC/Micrel/Davicom +FC1102
ARM7+ SMSC/Micrel/Davicom +FC1103
以及最新的switch方案:
AT91SAM9260+DM8203EP+FC1103

如有工程师,采购朋友需要以上资料,随时欢迎联络我们:
上海飞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fly-core.com)
张海涛
电话:021-52060235 邮箱:shbo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