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11-20):
请问一下,远传压力表的输出是什么信号?电压?电阻?

如果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做为反馈信号,应该接在什么端子上(电压输入?还是什么,好像我们用的变频器反馈只有电压0-10V或电流4-20MA输入)

还有就是能不能简单讲一下远传压力表的原理,三根线都代表什么,我看有的文章说有两根是短在一起的,但是我测了一下却不是短接的,不是很理解,哪位给小弟讲讲,谢谢了!

网友A:
去看关于电流变送器的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B(2009-01-21):
远传压力表一般带输出触头,应该是标准电流信号吧

网友C:
远传压力表因该是电阻信号的,拿万用表量下先。

网友D:
不是标准信好.是电阻信号.楼主是要做恒压供水把.接变频器的0~10V做反馈源

网友E:
传感器就是一个电位器。你要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F:
信号变频能设定,电流还是电压,范围根据现场和仪表来确定。

网友G:
多为电压信号。dan

网友H:
难道没有说明书吗???

不然你把型号发上来大家看看是变送输出什么信号的哦

网友I:
远传压力表是电阻信号,正确

网友J:
应该用电压信号

网友K:
汗啊。远传压力表和变频器完全是2种东西,远传压力表输出的电阻信号,其中2根之间的是总电阻,另外一根是中间,压力变化时,相当于中线的位置在改变,这主要是某些二次表接收的,比较老套了。而变频器一般接收电流或电压信号,其反馈仍然是电流或者电压信号,一般都可对信号进行组态。变频器基本上是不会接收远传压力表的输出的。建议楼主买个变送器吧,不贵的。

网友L:
远传压力表取代图中V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