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累积问题

楼主(2008-11-20):
求教流量累积怎么做?

有得厂家直接用孔板厂商给的系数然后乘以瞬时流量做的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气体还是液体?液体这样做可以,气体比较麻烦些。

网友B:
先做乘法,再累加;太简单了!

先决定一下计算周期,如1秒,把1秒的流量用公式算出(流量*1S,主要是单位换算),

再累加;   要做一个清零按钮;

网友C:
误差太大了,用孔板其实很难较为准确的累计

网友D:
简单的处理肯定有误差的!液体的可以!如果是气体的还需要温压补偿的。

楼主:
哦 谢谢了 我们用函数直接做的 感觉误差还是有点大 领导让拿孔板的计算公式试下 麻烦中.....

网友E(2009-04-15):
首先把瞬时流量做准了,该补偿的补偿,瞬时流量/3600,放在秒中断中进行累加

网友E:
计算书是用来瞬时流量的,无论是气体还是液体还是汽体,所做的补偿都是对于瞬时流量来说的,瞬时流量准了,做的累计流量才准!

网友E:
孔板也是一样的,累计不准,一是瞬时流量不准,二是累计流量计算方法不对。对于孔板测量,首先要在满水状态下且不流动,即停运状态下把引压管路充满水,排净里面的空气,然后把变送器ZERO,ZERO时把一二次门打开,平衡门关闭,排污门关闭,这样才能把管路自身差压给测量带来的误差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