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T岸桥机起升和下降速度30M/min是否正常?

楼主(2008-11-20):
请问45T岸桥机起升和下降速度30M/min是否正常?是否还有上调空间?

电机是单台200KW,变频器是安川的。

网友A:
是做高速吗?,不算快。塔机50--60。

网友B:
有上调空间,还是应该在30M/min以下,安全第一

网友C:
虽然我没有试过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这边现在岸桥在40T以上的都是两台这大的,场桥是一台电机。但是没有注意参数。如果你是维修的呢,一些厂家的参数都是调好的,如果你是调试的呢,倒是可以试试。就像电脑超频一样。超好了可以,超过了那可是损失

网友D:
振华做的岸桥最快是180米/分钟的,双吊具可能慢一点

网友D:
大车行走过内都有40-50米/分钟

网友E(2008-12-28):
当然可以,仔细看下电机的参数,看看电机可以弱磁调速到多少hz,速度是多少,轻载的时候恒功率调速。满载的时候恒转矩调速。需要力矩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