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上哪些地方容易漏电

楼主(2008-11-20):
今天调试一台机器,有一个光电感应开关,机器不运行的时候很灵敏,可是一自动运行就不灵敏了,然后把感应开关拿离开机身就没问题了,后来一检查原来一运行机身上就有电压,20多伏,后来进行了接地,就没事了。

问一下大家,机器上哪些元件容易造成漏电?变频器?异步电机?变压器?电位器?接触器等等?

大家发表一下看法,交流一下啊!谢谢!

网友A:
都有可能。一般来说,我觉得放在电柜里面的电气元件漏电的机率相对小一点,因为环境和安装条件相对好一点。而在现场的元件就比较容易漏电。

楼主:
一般的话异步电机的漏电可能性大吗?

变压器会不会漏电呢?

网友B:
20V有可能感应电,!!!!!

楼主:
有那么大的感应电吗?也太大了吧,那一接地之后就没事了?感应电属不属于漏电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