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与电流

楼主(2008-11-20):
三根加热管,每根1KW,三相380V,三角形连接时总功率为多少?每根线上电流又是多少?星形接法时呢?6根加热管每两根并联在一起,电流大约在7A,功率为3KW.

网友A:
三根加热管,每根1KW,额定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楼主的380V电压直接接到发热管两端吗?

加热管应该是纯阻性的吧?

网友C:
三根加热管,每根1KW,三相380V,三角形连接时总功率为多少?加热管额定电压380V时功率为3KW.。星形接法时呢?属于降压使用,功率效率都下降。

网友D:
1。三根加热管,每根1KW,三相380V,三角形连接时总功率为多少? 3KW    每根线上电流又是多少?2.63A。

2。星形接法时,按理论计算,每根加热管的功率仅为335W,三条也就只有1KW。每根线上的电流是1.52A。而实际上加热管的参数是不是与此计算值一致呢,我也不清楚。因为加热管的电阻是不是会根据功率、电压、温度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也不得而知。

3。看到楼主所说的6根加热管每两根并联在一起,电流大约是7A,功率为3KW。如果加热管的参数为“1KW”,估计此时应该是星形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

1。三根加热管,每根1KW,三相380V,三角形连接时总功率为多少? 3KW    每根线上电流又是多少?2.63A。

2。星形接法时,按理论计算,每根加热管的功率仅为335W,三条也就只有1KW。每根线上的电流是1.52A。而实际上加热管的参数是不是与此计算值一致呢,我也不清楚。因为加热管的电阻是不是会根据功率、电压、温度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也不得而知。

3。看到楼主所说的6根加热管每两根并联在一起,电流大约是7A,功率为3KW。如果加热管的参数为“1KW”,估计此时应该是星形接法。

请问理论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谢谢!

楼主:
6根加热管每两根并联在一起,三角形接法,电压三相380V 电流大约在7A。

网友E:
理论计算的问题,楼主是作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