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出招:台达温控器与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20):
本人用三菱FX2N系列PLC与台达DTA系列温控器做RS485通讯,采用:RS指令来读、写数据;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以通过PLC

写数据到温控器,但是无法读出温控器的数据比如:要写一个数据(设定值)到温控器;我是发出如下ASC11码的:01 06 47 01  03  E8

C6  CR LF  其中:47 01是地址码;03 E8是数据码(1000) 这组报文发出后,温控器可以响应,设定值也可以设定。但是我想接收温控

器的的PV值和SV值的话,我再发一组ASC11码:01 03 47 00 00 02 B3 CR LF 后,温控器应返回 47 00和4701的内容的,但PLC收到的

信息是和发送的报文一样的;也是:01 03 47 00  00 03 CR LF  那么:47 00和 47 01的内容不知去了哪里,哪位高手有做过相似的案例

的也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校验码对不对啊

网友B:
我再发一组ASC11码:01 03 47 00 00 02 B3 CR LF 后,温控器应返回 47 00和4701的内容的,但PLC收到的

信息是和发送的报文一样的;也是:01 03 47 00 00 03 CR LF
没有发现这两组数据一样,另外正常情况下,温控器不会返回  01 03 47 00 00 03 CR LF 。

网友C:
学习了。等待结果。.........

楼主:
写错了,温控器的回复是:01 03 47 00 00 02  B3 CR LF   那么怎么样才能读它的值到PLC呢?请指点啊

网友D:
整套用台达得了,FX2N要多接收些字节数

网友E(2009-08-06):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请告知,谢谢!

网友F(2009-12-17):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等待结果。.........

网友F: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梯形图?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G:
S7好像有自由口!但是得知道协议!modbus RTU用梯形图编程比较麻烦

/60y/生产传感器,变送器;自动化仪表销售;数据采集;系统方案设发、改造;软件开发;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此问题,最后还是没处理 最后用计数方式分别使用读、写指令完成的,梯形图写出一大堆

网友I(2011-08-06):
将接收数据的的点数写大一点,就可以了,

接收的数据由两部分构成:发送的数据+温控器的响应数据,温控器的响应数据就在发送的数据的后面,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