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阀门定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20):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一个阀的阀门定位器用的是西门子的,阀气缸的体积比较大,在进气口加了一个1:1的功放,在开阀的时候在0位和100的时候阀是正常的,但是其他的任何位置,阀就会上下喘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把阀的进气压力调到2公斤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样就不能把阀全部打开,哪位高手帮帮我,已经很长时间了,系统要开车了,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还是你的阀门定位器 没调好!

 参数给给好!

网友A:
我个人观点! 不一定是正确的,还需要大家的意见!

网友B:
西门子的东西很有保证啊!

网友C:
如果是流体的不平衡力影响,可以考虑反装阀门试试看(反流向);

也可能是阀的弹簧范围选大了,或定位器量程没设置好;

因为没在现场,不太明白你说的现象,就只能推测了。

网友D:
功率放大没有调整好,重新调整放大器

网友E:
功率放大器的原因。0-100阀开度正常。当中稳定不好那就是功率放大器的气源输出不稳定的缘故

网友F:
同意6楼说法,功率放大器的原因

网友G:
把增益调小点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把增益调小点试一下

网友I:
两方面:1、调整放大器放大倍数。2、更换弹簧,换钢度好的弹簧。

网友J(2008-12-24):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找厂家的人整好的,具体怎么整好的,那人也没说,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K:
我换过的  如楼上说的

功率放大调整问题  具体可以在说明书上解决

网友L:
调一下斜率参数,选AOTU。重新标定下试试

网友L:
我基本可以确定这样可以解决。如果解决,给我留个言

楼主(2009-05-01):
对:刘gong 关于

我基本可以确定这样可以解决。如果解决,给我留个言

内容的回复:

我们把功放给拆除了!直接用气源管连接的!

网友M:
chuand喘动吧,反馈和输出不一致照成的,可以减少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