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801能否接三线制仪表?

楼主(2008-11-20):
AI801能否接三线制4-20MA

仪表?

网友A:
三线制4-20MA 仪表?
应该是两线制吧?三线制是热电阻类型。

网友B:
安全点,加隔离模块吧

网友C:
关键点内阻、电源、信号类型。

内阻125、250、500欧姆 电源DC24V    信号类型 4-20MA 1-5V, 检测内阻,不管AI801能否提供DC24V,4-20MA都是两线制。

网友D:
三线制4—20mA无非就是提供了外接的电源。另一根作为有源信号,直接接AI+,  AI-接电源负。

网友B:
三线制4—20mA无非就是提供了外接的电源.另一根作为有源信号,这个接AI801要共地的,不加隔离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