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s7200高数计数器一个怪题,请高手看一下

楼主(2008-11-21):
今天公司的测长称重不好使,测长经常不准,才发现一个问题。
先简单说一下设备原理,测长使用2个编码器分别称为长行程和短行程,用来测钢管长度的。
初始位置固定再两端,距离为L,开始测长时,两个行程电机同时启动,离开远点开始计数,检测到钢管时停止同时把高数计数器里面的值送出去进行计算,长行程行走距离为L1,短行程行走距离为L2,那么钢管长度距离为L-L1-L2。
PLC采用S7-200 224CPU,高数计数器用通道1和2,模式采用1(增计数+外部复位),行程移动是采用普通交流电机带动,问题就出现在这,两个行程,一个行程高速计数器里面有数时,另一个行程无论是启动还是停止,都能把前一个行程的数给复位,开始疑为干扰所致,但是换上屏蔽线也不行,用程序写了个自保程序想捕捉一下是不是有干扰脉冲,捕捉不到~,换上屏蔽线也不行,只要在高速计数器所对应的点上接上线,一个启动就能把另一个给复位,而它本身却没问题,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再解释一下:HC1和HC2的编码器都在普通交流电机上的,HC1上电机的启动和停止能吧HC2里面的值清零,HC2上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也能把HC1里的值清零,而他们自己却没有问题

网友A:
把模式改成0,采用软件清除计数器值。用HC0为例,每次在离开远点时,首先把SMD38传送一个0,然后启动HC0,检测到停止后把HC0的值读出。其实可以在钢管运行中时时读出计数器值的,只要不断把HC0传送到一个双字数据地址里如:DMOV HC0,VD0,如果需要变换成毫米单位也可以另加变换程序,就可以时时监控到长度了,

楼主:
这样可以,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呢?很奇怪,大家有碰到过的吗?
为什么一个电机启动会吧另一个HC给清零呢,我们公司里面的高手都没有分析出来,感觉莫名其妙,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可能是供输入的24V电源引起的,

我说的电源是指通过两个行程开关输入PLC的I的电源,可能该电源滤波功能已很糟糕,当电动机启动时会使交流电源产生缺口和毛刺,再通过这个糟糕的24V电源影响了PLC的输入.

楼主:
不会啊,PLC的外部复位是通过原点检测的光纤光电开关给PLC信号,然后PLC输出到一中间继电器,从中间继电器上去的复位点,我想这样应该不是电源的原因吧,奇怪的是,只要在外部复位点(I1.0,I1.4)上接上线,只在PLC端接,线的另一端什么都没有,也能复位,所以才感觉奇怪,设备厂家人都说用其他的PLC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劲的说西门子东西不好用......
莫非是传说中的灵异事件?

网友C:
检查复位产生的可能性,从复位的程序可能性进行分析,分析程序的复位可能性和外界干扰复位的可能性,做出相应的解决。

网友B:
分别在I1.0对M以及I1.4对M各并接1个3-6K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B:
我们多年来使用很多S7-200,并且大多数使用了高速计数器,从来没发生不正常情况.S7-200的质量很过硬.

LZ还是多检查自己的硬件和软件,以及安装使用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D:
是不是电源干扰??

网友E:
看看很值的去思考一下。

网友F:
HSC0有I0.?复位,模式定义不对,看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老愚者
因为设备没有移交,而且公司制度问题,我没有去试试,等以后有机会我试一下。
安装问题我想问题不大,PLC在操作台里面,然后有一个配电柜,虽然里面有一个变频器,可是当时做试验的时候变频器根本没有运行,只是2个高速计数器的电机接触器在动作,然后还有个液压站的液压泵一直在转,我想应该不是这个的问题,其他的没有。电源有隔离变压器,24V电源用的朝阳的

楼主:
to 武钢,采用的是HC1和HC2,HC1的外部复位是I1.0,HC2外部复位是I1.4,模式都为1

上面的就是大体接线图和复位用的程序,高速计数程序用的是PLC指令向导自己生成的~~我想肯定没错吧

网友G:
确实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感觉很郁闷,公司里的高手们也没想出来为什么,才想起来在这里问的,怎么说这里高手云集啊

网友B:
既然使用I4.6来立即置位Q0.2,Q0.2启动KA3,KA3的接点(?)来启动I1.0,这样兜了一圈,看不懂.为什么不直接用I4.6来直接(软件)复位高速计数器?

KA3是普通继电器吗?如果是,它的接点是不适宜用于高速计数器回路的,因为通过它的接点输入有毛刺,而高速计数器回路是没有软件滤波功能的,输入有毛刺,高速计数器就不会正常.

楼主:
to 老黑者

KA3是普通的继电器,厂家这么做就是防止干扰和误动作吧,中间继电器动作怎么说也有个时间,算起个滤波作用?对于你说的毛刺,在PLC系统块里面有设置对这几点复位点进行滤波,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当时我们直接把I1.0的KA3端的线拆下来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H(2009-01-21):
我认为是干扰问题,把编码器的电源与PLC电源分开,在I1.0及I1.4接上滤波电容等措施

网友I:
有一次去朋友上班的工厂参观看见那机械手自动搬运货物和哪个流水线,我都看呆了。问了才知道是PLC控制的于是就对PLC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自己在西门子网站上买了编程手册,在书店买了有关PLC方面的书看了。自己感觉对指令认识还可以了,就是总感觉对PLC还是很陌生

本来想去个培训班的,在网上看了一下都是几天就要3.4千 我的的天呀平均一天就要大几百快 着使我很难接受了。我想我自己有了理论知识就是却少实践了想买个PLC回来 看了一下新的西门子要壹千多 如果还买什么A/D摸块那也是不小的数目了。

请问各位朋友:在辽宁有政府办的培训班吗?我想政府办的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解决就业问题。有那位朋友有二手西门子PLC买呀。想拜师寻求一位师傅收费也可以的(价格不要太黑呀~~)

联系电话:13352172383

QQ号:54396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