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程序我傻眼了!

楼主(2008-11-21):
我在监控S7-318的plc是看到一段程序我傻眼了!那位高手教教我啊!解释一下!这段程序是在FC块中的如下:

O(
A #TEMP59.TEMP76.TEMP91
AN #TEMP59.TEMP121.TEMP138
)
O(
A #TEMP59.TEMP76.TEMP92
AN #TEMP59.TEMP121.TEMP137
)
A #TEMP59.TEMP76.TEMP87
A IN15
S #TEMP59.TEMP76.TEMP95

离线打开的程序为:

// Fehler Bewegungs黚erwachung "Richtung"
BU_R: O(
A #Variablen.Statuswort.Achse_faehrt_MIN
AN #Variablen.COUNT_OUT.STS_C_DN
)
O(
A #Variablen.Statuswort.Achse_faehrt_MAX
AN #Variablen.COUNT_OUT.STS_C_UP
)
A #Variablen.Statuswort.Motor_laeuft
A #Bewegungsueberwachung
S #Variablen.Statuswort.Err_Richtung

网友A:
我就是来看看的~~

没有高手解答呀~~

网友B:
这个程序我在西门子的论坛已经给你回答了!你去那个看看!

网友C:
路过,我是来打酱油的,呵呵

网友D:
下面是形参,上面是实参

变量参数

老外写的FC,因为是德文的哈哈

网友E:
看不懂仅仅是它的数据结构太复杂了

TEMP59 是一种数据类型,你打开变量的定义可以看到,一定是 某个udt

TEMP59 至少包含TEMP76、TEMP121这两种数据

如果把这些udt 中的udt 中的bool换成简单的bool型变量,我相信人人都能看得懂

网友F:
是有些搞不懂!

网友G:
是有些搞不懂!........

网友H:
#TEMP59.TEMP76.TEMP91 和#TEMP59.TEMP121.TEMP138 都是一位吧,下面的也是一样,这是肯定的,不过具体是干什么的你得结合数据块和符号表看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形参,上面是实参

变量参数

老外写的FC,因为是德文的哈哈

历害

网友J:
直接高不懂,太难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晕!!!!!!!!!!!!!!!!!!!!!

不懂

网友M:
西门子的就是不好用,绕过去绕过来,数据块是西门子的败笔,太繁琐!施耐德的简单明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H:
#TEMP59.TEMP76.TEMP91 和#TEMP59.TEMP121.TEMP138 都是一位吧,下面的也是一样,这是肯定的,不过具体是干什么的你得结合数据块和符号表看了吧~

这些变量都是局部变量,你得结合调用它的块来读

网友O:
做工控这一块挺累人的,由其这些PLC,各家做各家的,谁都不理谁;真希望哪家提出个统一的标准来。

楼主:
可以怎样看#TEMP59.TEMP121.TEMP137 在FC块的声明变量表里可以怎样看:FC/TEMP/TMMP59/TEMP121/TEMP137!!!       上面是根目录和子目录的关系!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P:
太厉害了,

不喜欢这样的程序

网友Q:
老外写的FC,晕!!!!!!!!!!!!!!!!!!!!

网友R:
比较高级的程序。

网友S:
看不懂啊       唉

网友T:
这是跟局域变量设置有关系的

网友T:
这是跟在FC中设置的局域变量有关系的

网友T:
第一步打开相应的FC, 先在局域变量建立如下变量:

网友T:
第二步点击下图中的temp59,建立如下变量

网友T:
第三步点击下图中的temp76, 建立如下变量

网友T:
第四部,点击下图中的temp121,建立如下变量

网友T:
第五步,你的程序就像如下格式了

网友T:
当然你也可以建立如下的程序,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VAR_TEMP
temp59 : STRUCT
temp76 : STRUCT
temp87 : BOOL ;
temp92 : BOOL ;
temp95 : BOOL ;
END_STRUCT ;
temp121 : STRUCT
temp137 : BOOL ;
temp138 : BOOL ;
END_STRUCT ;
END_STRUCT ;
END_VAR
BEGIN
NETWORK
TITLE =

A #temp59.temp76.temp87;
A #temp59.temp76.temp92;
= #temp59.temp121.temp137;

网友U:
还有这样的程序的啊,小弟今天可真是看到高手了!

网友V:
老外的机器这样的程序很多。

网友W:
看不懂,还有这样的程序的啊,小弟今天可真是看到高手了!

网友T: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样做的目的我想是便于分类

网友X:
小弟今天可真是看到高手了!可能是结构化控制程序设计.

网友Y:
这样的程序还真是很少见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