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分配驱动器映像表???

楼主(2008-11-21):
为什么在ifix4.0中数据库管理器中添加新的数据块时,提示“无法分配驱动器映像表”?我装的是kepware的驱动,谢谢了

网友A(2009-03-03):
不是太清楚啊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 建议你安装Opc驱动来配合使用kepware

网友A:
如果出现“无法分配驱动器映像表”的错误,请检查PDB目录下是否有IDS文件,如果有default.ids文件,请重命名为 节点名称.ids 比如FIX.IDS

如果没有default.ids文件,请将数据库导出,然后重新导入。替换原来的标签即可找到default.ids文件。

我已经做成功!

网友B(2012-09-25):
去ifix的安装目录,把default。xxx文件复制到你工程的pdb目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ifix的安装目录,把default。xxx文件复制到你工程的pdb目录下。

五木懂得还蛮多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