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灯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11-21):
行灯变压器的千伏安是什么意思 例如2000KVA  还有干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千伏安是变压器的容量。干式就是里面不含变压器油。

楼主:
2000KVA 接220V 100w的灯最多接几个啊  怎么算啊

网友A:
自己算吧。2000K/100W,可以接2万个。保守点,一万多个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哈哈,楼上正解。楼主弄错了吧,是2000VA的拉。

网友C:
好大的行灯便变压器?我晕啊!

网友D:
应该是2KVA吧.

网友E:
晕!应该是2000VA吧

楼主:
对不起 是我搞错了。 是2K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