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波驱动正弦波电机

楼主(2008-11-21):
最近遇到一个反电势为正弦波的三相交流伺服永磁电机,日本造,标称为550w,3500rpm,3.2A。

工作时测试其电流波形为方波,典型的直流无刷控制方式,为何正弦波电机要用方波驱动呢?这样做的优势时什么呢?

在计算该电机的力矩系数的时候,用电流有效值计算额定电流,不同转速下的力矩系数,分别为0.346,0.400,0.406,差别较大;用电流峰值计算力矩系数分别为0.201,0.213,0.236,差别较小;请问方波驱动的交流伺服电机力矩系数应当以电流有效值计算还是峰值计算?

网友A:
电压是方波,电流不会是方波,是近似正弦波。交流伺服和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新伺服还是老伺服? 什么品牌?

 个人观点:目前的交流伺服已不会采用六拍方波驱动的无刷直流模式

楼主:
这个电机时用在绣花机主轴上的,对速度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电机标称是日本重机的(JUKI),我们实际测试了一下,发现它的参数有些虚标,感觉上功率到不了550w,应该在400-450w之间,但此电机在工作时不是S1工作制,是断续工作,工作时间短,频繁加减速,以前遇到过日本人定做的电机,也是虚标,所以这款电机也应该时定做的,至于是哪个牌子的电机就不清楚了。这款电机的驱动不是单个驱动器,是一个驱动绣花机工作的电控箱。

请问波恩老师,六拍方波驱动时力矩系数的计算应该是以电流有效值为准还是峰值为准呢?

楼主:
顶一下

麻烦波恩老师在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对电机的加速特性有要求?

楼主:
虽然是频繁启停,但对加速度要求并不高,因为其升降速曲线基本不变,就是不明白为为什么在这里用方波驱动,还有力矩系数的计算方法

网友B:
方波驱动正弦波电机,势必引入力矩波动。

方波驱动的力矩系数计算所需的电流可以考虑用相电流的方波幅值,正弦波驱动的可以用相电流的RMS值。

至于力矩系数计算所需的力矩值建议在低速或定位态整周实测力矩波形,取平均值,同时也可以考察其波动水平。

至于为什么采用方波驱动,这就很难猜了,不妨问问厂家,个人以为方波驱动正弦电机,没有任何优势。

楼主:
非常感谢波恩老师的指教,受益非浅!

网友D:
哪位给画出个PWM变频器的电流输出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