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等离子焊机对步进电机的干扰

楼主(2008-11-21):
PLC控制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带动机械手操纵焊枪。启动焊机时,一旦不能引弧,则步进电机爬行。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是干扰?还是步进的力矩不够?

网友A:
电机力矩不够,选小了,这是步进电机的失步现象.

网友B:
那是高频引弧干扰,理论上应全屏蔽,加滤波,接地等,但现实中却难以做到,怎么办?

网友C:
应该是高频干扰,良好接地,和屏蔽是有效解决办法。

网友D:
这肯定是高频干扰造成的,除了加滤波外,最好信号线,电机线都用屏蔽的,地也要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