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24VAC供电的传感器是否可以用在24VDC呢

楼主(2008-11-21):
本人有一批24VAC供电的传感器,不确定能否用在24VDC的环境,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把24VAC供电的传感器,用在24VDC的环境,那是不可以的!我的意见!

网友B:
不可以的。。。。。。。

网友C:
实在要用话,手头要放一个灭火器!

网友D:
想用就用吧,烧了再买直流的

网友E:
有AC和DC都可以用的,看看你的产品说明是不是那种。不是就不要用。

网友F:
绝对不可以

还是买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AC和DC都可以用的,看看你的产品说明是不是那种。不是就不要用。

楼主:
但是我有客户在试用,却没有问题。为何?

网友H:
 肯定是不行的。烧掉了算。

网友I(2009-03-23):
得知道是什么传感器,才能确定,建议不要用

网友J: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AC24V应该不会用变压器吧,DC24V就相当于AC24V的半周,注意下正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K:
加桥式整流,一个7824搞定!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你把24VAC供电的传感器,用在24VDC的环境,那是不可以的!我的意见!

可以的,一般内部电路都是整流降压达到所需的电压

网友M:
既然有一批的话,就打开一只看看内部电路,看看有整流桥,大不了烧掉一只!

网友N:
不可以的   有交流和直流两用的     你可以调还一下。。。。。。。。。。。。。。。。。。。。。。。

网友O(2009-04-29):
有交流和直流两用的传感器,不确定情况下,不要用

网友P:
具体情况今天解决,先看下说明书

网友Q:
交流传感器用直流电源不可以,反之则可以的~~

网友R:
我不知道你说的传感器是那种,不如接近传感器还是其他,交流传感器里面元件时可控硅控制的,直流是用三极管控制的,肯定不可以

网友S:
交流传感器用直流电源不可以,反之则可以的-----19楼的你这可能是在误导别人了!对于传感器来说电源形式不是随便能够改变的,即使有这样的传感器,也不是普遍情况,你在楼主没有详细说明的情况下,不能妄下结论

网友T:
引用 网友D:

想用就用吧,烧了再买直流的

网友U:
STM传感器.联系电话:13681746071  QQ:121253736

网友V:
还是把内部电路好好分析在下结论好了。

网友W(2009-06-03):
肯定不行

网友X:
不行,不能用,要是用直流供电的话传感器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一般传感器的供电电源都在5%以内,建议不要随意更换

网友Y:
      建议不要用

网友Z:
交流的怎么能用在直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