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可以混用吗?

楼主(2008-11-21):
今天一个同事说零线和地线可以混用,我怎么感觉不可以阿,零线不是三相电的中间抽头吗?地线不是直接和大地相连的吗?

还有就是地线可以直接用一根导线连到地上吗?这样算不算接地了呢?

网友A:
当然不可以。

网友B:
过去的标准,零线在变压器侧要接地的,用户方的配电柜内的零线也接地,也就是说地线零线是相通的等电位的,但是由于地线有很大一部分是用大地做导线的,电阻很大,只能做保护用,不可以当零线那样直接接负载的。接地线有制作标准,主要是要保证接地电阻足够小,直接连接到地上一般的是达不到这个接地标准的

楼主:
最终的地线不是也直接接到地上了吗?我用一根导线现场直接接到大地上,电阻也是很小的阿!

不过我试过,用导线直接接地的话机身上不是0电位,但是用接到电箱里的地线上后就是标准的零电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看电箱里的底线也直接定到墙上了阿?

网友C:
零线,地线怎么用,要看是什么供电系统,我们常用的有。IT,TT,TN。IT,TT都是保护接地。地线直接接地。TN系统分TN--C。TN--S,TN--C-S。三种

他们都属于保护接零。TN--C系统是边压器中性点工作接地,从中性点引出一根线叫PEN线既做工作零又做保护零线。该线经过一定的距离要重复接地。就是把他和地直接连起来,且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姆。TN-S系统是从中性点引出两根线一根叫N线做工作零,一根叫PE线做保护零俗称地线。这两根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相连接。也不能混用。TN-C--S系统是TN--C系统的PEN线在引出到一个接点后,把他分为PE线和N线分别使用,以后就类似于TN--S系统。且在后面的PE线和N线是不准许相连结,不准许混用的

这些在电工培训教材上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D:
地线俗称PE线和零线俗称N线是不能相接的,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小短一下是可以的,但不主张,如果想这样使用还是免了吧,出故障就很危险.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学习了!谢谢!

网友E:
        目前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已采用国际IEC标准,将接地系统分为TN、TT和IT三类,而在国际IEC的标准和文件里没有“零线”这一容易引起概念混淆的说法。国内著名电气专家王厚余已多次在专著里提出要停止使用“零线”的说法。例如TN接地系统,N线称“中性线”,PE线称“保护线”,而楼主所说的零线和地线混用即PEN线称“保护中性线”。过去我国广泛采用TN-C系统,即把N线和PE线合二为一,而今这一系统已少有采用。需要说明的是,在易爆场所是绝对不允许采用TN-C接地系统和PEN线的。

楼主:
嗯,感谢LONYE的解说,我会注意的,我们一般接线时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但是经常为了图省事地线就没接,以后要好好接上了.

网友F:
4楼说的很详细了,一般工业用电机类考虑可以共用,关键看你采取什么样子的供电方式,

楼主:
我要是直接把机身用导线接地怎么样呢?电阻小于10欧姆,这样算不算接地了呢?

网友G:
零线就是零线不能和地线混用

网友H:
零线,标准称为中性线,是三相不平衡负载线路中重要的工作回路,有回路电流。地线起的是保护作用。目前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已采用国际IEC标准,将接地系统分为TN、TT和IT三类。你看一下就会明白了。

网友H:
零线,标准称为中性线,是三相不平衡负载线路中重要的工作回路,有回路电流。地线起的是保护作用。目前国家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已采用国际IEC标准,将接地系统分为TN、TT和IT三类。你看一下就会明白了,是绝对不可以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