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问题

楼主(2008-11-21):
我刚接触OMRON的,我发现看不懂啊!

像三菱的 输入端口都是X开头的,比如X000~X040,输出端口是Y000~Y040等。但是OMRON怎么区别输出与输入啊?

我如果要把一个按钮接上OMRON的输入端,但是不知道程序上应该怎么检测这个按钮。

是否就是输入c0.00     输出就是 o0.00?   还有那个I 是代表什么意思   欧姆龙PLC是一个个模块
输入输出的吗?  请教给位高手!

网友A:
不错啊,呵呵,我没有怎么用过OMRON的啊,请高手解决啊

网友B:
呵呵,0.00---这种整数只有个位的就是输入依次是0.00----0.07,1.00---1.07等,输出从10.00开始的,整数位是2位的是输出,依次是10.00--10.07,11.00---11.07,----12.00---12.07等等

网友C:
2楼说的对,你可以字节寻址或者位寻址,我知道扩展模块是从50开始的.  50.00-50.16这样的是16位的,50.00-50.07是8位的模块.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OMRON的手册,其实如何表示不重要,只是表达形式而已,关键是要明白逻辑关系才是硬道理. 施耐德的用%,SIEMENS的用 I Q 三菱的用X Y表示,光搞这个多浪费时间啊.

网友D:
2楼的输出部份是对了,不过输入部份是不对的。

如果是1A,2A的,输入大都是000-011, 一般来说,OMRON采用000-015   16进制数

网友E:
读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刚接触以前没用的PLC首先应该查资料,阅读编程手册,寻址是PLC编程很重要的一部分,几乎每个厂家都不一样。所以编程手册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学习PLC编程应该跳出这个框框。很多人会用三菱的,不会用欧姆龙的,会用欧姆龙的,不会用西门子,会用西门子的,不会用AB的。这不算会PLC编程。对于某一品牌PLC,只有用过或没用过之说,没有会用不会用之说才是合格的编程人员。

网友F:
cpm1A2a CJ c200 CQM1的 OMRON的不同型号的编址是不一样的 QQ838947895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说!谢谢

网友G:
楼主可以参考OMRON的手册,其实如何表示不重要,只是表达形式而已,关键是要明白逻辑关系才是硬道理.

网友H:
看看手册就可以了。只是表达不同。

楼主:
我看见的欧姆龙编程 都是常通标志  然后就是一个模块  我就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楼主:
可以帮我解释下的  请加我  QQ335728473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看手册就可以了。只是表达不同。

网友J:
OMRON的IO地址规则与西门子不同,后者可以相同的地址,但不同的前缀;前者输入/出没有地址前缀,

地址不允许相同,究竞是输入还是输出,与卡件的地址定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