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场主控单元死机该如何处理?(和利时)

楼主(2008-11-21):
有时候现场的主控单元会突然死机造成中控人员无法操作,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一下各位大侠们应该如何处理,处理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另外造成主控单元死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怎么防范,麻烦各位能详细说明一下,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楼主的主控不是冗余的吗?应该能自动切换的。

楼主:
是的有,主副之间有相互备份,但是在主体死机后副机无法启动进行正常工作,必须插拔后才能正常

网友B:
和利时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该公司很久了,要彻底解决,请换最新的主控单元。(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很的,主要是没信心);也可以把故障记录文件打包发给和利时公司处理,听听他们公司的意见。

原因分析:1、通讯的热冗余可能有问题,查检通讯系统(和利时公司有时候为省成本以太网接头自己做,质量得不到保证);

2、主摈与副控不是真正的热冗余(早期的产品不是很好),这个只能换主控单元,让和利时售后来做,说严重一点,他们公司可以免费更换的;

3、主控单元软件升级,找个停时间来做安全;

处理办法:不用热插拔,按副控制单元上的复位就可以了;

俺也遇到过,如需进一步交流请加工控群群72839416。

网友A:
3楼介绍的比较全面了。

网友C:
这个我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关了,重开,就行了

不过影响一下生产,会被生产工骂

网友D:
这个想象很正常,确实需要关了,重开,就行了。 为了便宜买来的产品,即便影响一下生产,又又什么关系呢?!

网友E:
他们的主控与副控不是真正的热冗余,而是一用一备

网友F:
他们公司的产品估计很2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和利时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该公司很久了,要彻底解决,请换最新的主控单元。(这个方法也不一定很的,主要是没信心);也可以把故障记录文件打包发给和利时公司处理,听听他们公司的意见。

原因分析:1、通讯的热冗余可能有问题,查检通讯系统(和利时公司有时候为省成本以太网接头自己做,质量得不到保证);

2、主摈与副控不是真正的热冗余(早期的产品不是很好),这个只能换主控单元,让和利时售后来做,说严重一点,他们公司可以免费更换的;

3、主控单元软件升级,找个停时间来做安全;

处理办法:不用热插拔,按副控制单元上的复位就可以了;

俺也遇到过,如需进一步交流请加工控群群72839416。

和利时的冗余听说不是硬件冗余,而是靠上位机程序判断的,是吗?

网友D:
不是 主控冗余、电源冗余硬件都时有的,但是他们都时安放在一个板子上,如果公共部分出现问题,那么冗余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所以不是真正的冗余,是大家公认的假冗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控不是冗余的吗?应该能自动切换的。

对就是  这样

网友I:
和利时MCU主基板有时可能因为环境粉尘多而造成上述问题,要想彻底解决最好是换机笼FM301;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J:
冗余配置,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能重启,不过注意你的模拟量,最好将相关保护退出,否则清零就糟了。

网友K:
按一下主控单元的复位按钮就可以,有时候会影响生产,我们这里出现过两次了,后来升级就好了:可以相互切换了。

网友L:
不会吧,这样的话,太危险了啊,呵呵,还是可靠性有问题啊,

网友M:
我们的可以相互切换 会先报警后切换

网友N(2016-03-30):
升级试一下我试过的!!!!!!!!!!!!!!

网友O(2017-08-15):
和利时的冗余听说不是硬件冗余,而是靠上位机程序判断的,是吗?

网友P(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