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D调功器在工业窑炉上的应用

楼主(2008-11-21):
可控硅调功器CD3000是一种起导通/关断作用的半导体设备,它由两个反并联的可控硅整流器(SCR)构成.该可控硅调整器结构坚固,专门为工业环境而设计.主要应用在:玻璃窑炉,挤压机,工业窑炉,干燥设备,塑料机械,热成型机械,汽车工业,印刷机械,产品范围广泛,辅助器件有CD-RS,总线模块TU-PB,TU-DN,CD EASY,自动/手机操作单元CD-AM.电流互感器用于加热器断线检测.意大利CD调功器:CD3000S-1PH、CD3000S-2PH、CD3000-3PH、CD3000M-1PH、CD3000M-2PH,CD3000-3PH,CD3200、CD3000E-2PH、CD3000E-3PH,MULTIDRIVE-1PH、MULTIDRIVE-2PH、MULTIDRIVE-3PH;触发方式有过零、移相触发;负载类型有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负载;电流10A/700A一25A/2600A,电压480V一600V,MODBUS RS485通讯功能,诊断和状态LED指示,可控硅短路或开路报警,可现场组态,CE认证,广泛应用于冶金、化工、热处理、挤出机,玻璃行业。 【技术支持】 张强 13521746867

网友A:
美国马拉松氧探头,无偶,有偶,K偶,S偶,长度有600,800,1000,1200,现货特价供应中,查询方式: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德国PMA
德国PMA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自动化方案领域,如特殊处理和机械与工厂的全面自动化。PMA能为您提供自动化控制的成套系统:测量单元(温度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等);显示器、(有纸和无纸)记录仪、多通道点线记录仪;远程数据采集及传输设备和相关软件;控制技术(BluePort新一代控制器、各种工业控制器、温度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模块控制系统、压力控制器、燃烧器控制器、热流道控制器等等);工业自动化系统及终端(P-open、工业PC和终端、触摸屏等等)。
KS40系列工业控制器;
KS40-1系列燃烧控制器;
TB40系列温度限位与监视器;
KS90-1,92-1系列程序控制器,
KS98系列多功能控制器;
KS800 KS816系列多回路温度控制器
KS vario模块化多回路控制系统.

查询方式: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West温度控制器
West Plus系列过程及温度控制器(含P6100/P8100/P4100等多种规格)于2002年正式开始投放市场,是N系列温度控制器的替换型号。Plus系列采用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模块化的平台设计,以及强大的软件功能,另外还专门针对亚洲市场对电源部分及抗电磁干扰能力进行了强化。产品符合CE认证以及UL认证。
通用型过程控制器P6100系列;P8100系列;P4100系列
阀位控制器P6170系列;8170系列;4170系列;
塑料行业专用控制器6600系列;8600系列;
程序控制器6400系列;4440系列;4400系列;

查询方式: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欧陆温度和过程控制器
3504系列是欧陆公司推出的高性能温度和过程控制器,它们融合了液晶显示及微处理器科技之优点,展示出完全可靠、优越的控制效果。 特大字体五位LED提供清晰明亮的过程值显示,四行LCD向用户显示重要的定做的或标准的信息。垂直或水平棒图提供过程的直观显示。

2416 2408型和2404型都是带有自整定及自适应功能的高精度温度控制器。这三种型号的温控器都具有模块化的硬件结构,可装入有三块输出(输入)模块和一或两个通迅接口模块,从而最大限度的满足各种控制要求。在2408和2404的基本配置中还包括了两种数字输入和一个报警继电器。此外,2404型温控器还可选择插入10 A的大电流输出模块。

2604系列具有双7段LCD面板显示,用以显示过程变量和设定值等信息和用户定义信息。并且还有一个液晶器用于用户定义的信息显示。

2704系列是一种模块化的可自由组态的,高精度,高性能的温度及过程控制器。它有单回路,双回路或三回路模式。每个回路除可以作为普通的PID回路外还可以设置成串级,比率等控制回路。并且各回路之间可以互相关联,协调,进行各种复杂的控制。

查询方式: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调节器/温控器: 霍尼韦尔DC2500/2300、UDC3300/3200、UDC6300 系列,DC1000 系

查询电话: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FUJI富士温控器PXR PXW PXV系列选型表

 数字位 规格 代号
4 5 6 7 8 - 9 10 11 12 13
4 面板尺寸H*W
48*96mm 5
96*96mm 9
5 输入信号
热电偶(ºC)   T
热电偶(ºF)   R
RTD/PT100欧姆(ºC)   N
RTD/PT100欧姆(ºF)   S
1-5V DC   A
4-20mA DC   B
6 控制输出 1
继电器接点输出     A
SSR/SSC驱动输出     C
4-20mA DC输出(注1)     E
7 控制输出2
无       Y
继电器接点输出       A
SSR/SSC驱动输出       C
4-20mA DC输出       E
再传输输出(4-20mA DC输出)       R
8 版本号         1 -
9 附加功能1
无报警             0
1个报警             8
加热器断路报警 注2             2
1个报警+加热器断路报警 注2             3
8段斜坡/保温程序             4
1个报警+8段斜坡/保温程序             5
加热器断路报警+8段斜坡/保温程序 注2             6
1个报警+加热器断路报警+8段斜坡/保温程序 注2             7
两个报警             F
两个报警+8段斜坡/保温程序             G
两个报警+加热器断路报警+8段斜坡/保温程序 注2             H
3个报警             M
遥控设定 注2             D
遥控设定+2个报警 注2             P
10 操作说明书 电源电压
无 100-240VAC               N
日文 100-240VAC               Y
英文 100-240VAC               V
无 24VAC/24DC               C
日文 24VAC/24DC               A
英文 24VAC/24DC               B
13 附加功能2
无                 0 0 0
RS485(Modbus) 通讯                 M 0 0
RS485(Z-ASC11)通讯                 N 0 0
1点数字输入                 S 0 0
2点数字输入 注3                 T 0 0
RS485(Modbus) 通讯+1点数字输入                 V 0 0
RS485(Z-ASC11)通讯+1点数字输入                 W 0 0
注1:输出4-20mA不能与加热器断路报警一起选。(即选项9中的2、3、6、7、H)
注2:不能与RS485+1点数字输入一起选。(即选项11、12、13中的V00)
注3:若选择2点数字输入,输出2或加热器断路报警不能选。

查询电话: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富士PHE有纸记录仪型号规格选型表:
PHE   00   2-VV   EC
  1 ........................................................ 表示1点连续记录
  2 ........................................................ 表示2点连续记录
  9 ........................................................ 表示6点打点记录
      1 .........................................100-120V AC 50/60HZ °C
      2 .........................................200-240V AC 50/60HZ °C
          0 ..........................................无报警输出
          1 .......................2点报警输出(仅限1点连续记录)
          2 .......................4点报警输出(仅限2点连续记录)
          3 .......................6点报警输出(仅限6点打点记录)
          A ..............2点报警输出/外部控制(仅限1点连续记录)
          B ..............4点报警输出/外部控制(仅限2点连续记录)
          C ..............6点报警输出/外部控制(仅限6点打点记录)

概述:
1、本记录仪记录纸宽100mm,最多可实现6点记录。输入信号为热电偶/热电阻和直流电压。
2、高速、清晰的色彩模拟趋势记录和数字打印。
3、模拟趋势记录可以是连续型或间歇打点型。
4、作为标准形式除提供测量值记录外,还可以记录走纸速度和量程。

  富士PHR无纸记录仪型号规格选型表:

PHR     B13-C1     V
  6 .................................表示6点输入
  1 .................................表示9点输入
  7 .................................表示12点输入
  2 .................................表示18点输入
    1 .................................表示盘装方式
    2 ..................................表示便携
          0 .........................表示无报警输出/DI输入
          1 .........................表示有报警输出/DI输入
            Y .........................................无通讯
            R .................................有(RS485+DI)

概述:
1、多种记录值显示模式。
2、一张容量256MB的CF卡可以存储大约1.5年的记录数据。
3、可以通过电脑很方便地来设定/改变记录仪的参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A:
根据客户的需要,可提供爱协林.易普森,丰东等热处理炉用辐射管,加热元件等

查询电话: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代理德国原装热电偶,单芯,双芯,长度有750,800,1000,1100,1200

查询电话: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A:
代理德国定碳箔片,100片/包.现货特价供应中,欢迎来电查询: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德国PMA
德国PMA多年来一直活跃在自动化方案领域,如特殊处理和机械与工厂的全面自动化。PMA能为您提供自动化控制的成套系统:测量单元(温度传感器、压力变送器等);显示器、(有纸和无纸)记录仪、多通道点线记录仪;远程数据采集及传输设备和相关软件;控制技术(BluePort新一代控制器、各种工业控制器、温度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模块控制系统、压力控制器、燃烧器控制器、热流道控制器等等);工业自动化系统及终端(P-open、工业PC和终端、触摸屏等等)。
KS40系列工业控制器;
KS40-1系列燃烧控制器;
TB40系列温度限位与监视器;
KS90-1,92-1系列程序控制器,
KS98系列多功能控制器;
KS800 KS816系列多回路温度控制器
KS vario模块化多回路控制系统.

查询方式:杨彩云    13522719993

这个很好

网友A(2009-07-13):
产品型号: West N4170/6170/8170 原产地: 英国 产品描述: 行业应用  塑料/橡胶、窑炉、测量、测试、半导体、水处理产品特点 ●电动阀门控制 ●2个过程报警 ●回路报警 ●RS485通讯 ●设定点斜率 ●自整定 ●双设定点 ●计算机组态相关资料下载 各项参数 特点控制类型 PID控制,带预整定、自整定、手动整定或ON/OFF控制功能. 阀位控制 开环阀位控制算法.无需阀位反馈信号. 自动/手动 从前面板选择,无扰动切换. 输出配置 最多3个输出.其中2个用于控制输出(开阀/闭阀),1个用于报警或变送输出(可选). 报警类型 过程高/低报警、设定值偏差报警、带报警、逻辑"与"/或"报警、以及1路回路断路报警. 人机界面 4按键操作,双4位13mm和10mmLED显示,3个LED指示灯. 计算机组态 支持计算机组态(无需通讯选件). 输入热电偶 B、J、K、L、N、R、S、T RTD 3线制PT100,每线最大阻值50Ω(三线要平衡). 线性直流 0-20/4-20mA,0-50/10-50mV,0-5/1-5/0-10/2-10V.量程-1999至9999,可标定,小数点位置可调. 阻抗 热电偶和mV输入时>100MΩ,V输入时为47KΩ,mA输入时为4.7Ω. 精度 满量程的±0.25%,±1LSD(热电偶输入时冷端补偿误差小于0.7℃). 采样频率 每秒4次,精度14位. 传感器断线检测 <2秒(0-20mA除外),控制输出关闭.热电偶和mV输入时显示高报警,RTD、mA或V输入时显示低报警. 输出和选件控制继电器 单刀双掷继电器,2A,240VAC,机械寿命>500,000次. 固态可控硅输出 0.01至1A,AC20至280V,47至63HZ. 报警继电器 单刀双掷继电器,2A,240VAC,机械寿命>500,000次. 变送输出 0-20/4-20mA;0-10/0-5V,最大负载500Ω.精度±0.25%. 通讯 2 线制RS485,传输速率1,200至9,600 波特率,West ASCII. 双设定点 数字输入选择(SP1=-0.6-0.8V,SP2=2-24V). 操作环境湿度和温度 0至55℃(贮存温度-20至80℃),相对湿度20%至95%,无冷凝. 电源 100-240VAC,50/60HZ 7.5VA(选20-50VAC,7.5VA/22-65VDC 45W). 前面板防护等级 IEC IP66(背部防护等级为IP20). 认证 CE,UL和ULC 库存特价查询中:杨彩云 1352271999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产品型号: West N4170/6170/8170 原产地: 英国 产品描述: 行业应用  塑料/橡胶、窑炉、测量、测试、半导体、水处理产品特点 ●电动阀门控制 ●2个过程报警 ●回路报警 ●RS485通讯 ●设定点斜率 ●自整定 ●双设定点 ●计算机组态相关资料下载 各项参数 特点控制类型 PID控制,带预整定、自整定、手动整定或ON/OFF控制功能. 阀位控制 开环阀位控制算法.无需阀位反馈信号. 自动/手动 从前面板选择,无扰动切换. 输出配置 最多3个输出.其中2个用于控制输出(开阀/闭阀),1个用于报警或变送输出(可选). 报警类型 过程高/低报警、设定值偏差报警、带报警、逻辑"与"/或"报警、以及1路回路断路报警. 人机界面 4按键操作,双4位13mm和10mmLED显示,3个LED指示灯. 计算机组态 支持计算机组态(无需通讯选件). 输入热电偶 B、J、K、L、N、R、S、T RTD 3线制PT100,每线最大阻值50Ω(三线要平衡). 线性直流 0-20/4-20mA,0-50/10-50mV,0-5/1-5/0-10/2-10V.量程-1999至9999,可标定,小数点位置可调. 阻抗 热电偶和mV输入时>100MΩ,V输入时为47KΩ,mA输入时为4.7Ω. 精度 满量程的±0.25%,±1LSD(热电偶输入时冷端补偿误差小于0.7℃). 采样频率 每秒4次,精度14位. 传感器断线检测 <2秒(0-20mA除外),控制输出关闭.热电偶和mV输入时显示高报警,RTD、mA或V输入时显示低报警. 输出和选件控制继电器 单刀双掷继电器,2A,240VAC,机械寿命>500,000次. 固态可控硅输出 0.01至1A,AC20至280V,47至63HZ. 报警继电器 单刀双掷继电器,2A,240VAC,机械寿命>500,000次. 变送输出 0-20/4-20mA;0-10/0-5V,最大负载500Ω.精度±0.25%. 通讯 2 线制RS485,传输速率1,200至9,600 波特率,West ASCII. 双设定点 数字输入选择(SP1=-0.6-0.8V,SP2=2-24V). 操作环境湿度和温度 0至55℃(贮存温度-20至80℃),相对湿度20%至95%,无冷凝. 电源 100-240VAC,50/60HZ 7.5VA(选20-50VAC,7.5VA/22-65VDC 45W). 前面板防护等级 IEC IP66(背部防护等级为IP20). 认证 CE,UL和ULC 库存特价查询中:杨彩云 13522719993

1:英国欧陆EUROTHREM调节器:
22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32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2400系列PID自整定调节器,3500系列回路调节器,2604及2704型多回路调节器
2. 英国WEST温控仪表:
通用型过程控制器6100/8100/4100,阀位控制器6170/4170/8170,限位控制器6700/8700/4700,程序控制器6400/4400,MLC9000+紧凑型多回路PID控制器。
3:德国PMA仪表高级过程控制器
德国PMA(原飞利浦工业电子部)是德国多回路控制行业的顶级专家。控制技术(BluePort新一代控制器、各种工业控制器、温度控制器、总线控制器、模块控制系统、压力控制器、燃烧器控制器、热流道控制器等等)。
KS800、KS816、KS800、KSvario 、KS98、KS94、KS90-1、KS92、KS90、KS50、KS40、TB40、KS45、 KS108、 Dig280-1
4:意大利CD Automation 高性能可控硅调功器:CD3000S-1PH,CD3000S-2PH,CD3000S-3PH,CD3000M-1PH,CD3000M-2PH,CD3000M-3PH,CD3000E-1PH,CD3000E-2PH,CD3000E-3PH,CD3200,MULTIDRIVE-1PH,MULTIDRIVE-2PH,MULTIDRIVE-3PH。
5:备品备件:另有富士表/岛电表/RKC表/意大利杰夫伦GEFRAN控制器,霍尼韦尔控制器。富士变频器,马拉松氧探头,NGK氧探头,德国进口热电偶,欧陆调功器、富士记录仪,霍尼韦尔记录仪,德国Krom电磁阀,西门子PLC产品。德国MESA产品,美国AB,另有易普森、丰东、爱协森专用的辐射管,加热元件,风扇叶,轴封,定碳片等。
欢迎来电查询:张强 经理 13521746867